[软件] 打开网页显示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 on this server.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22):
毛子网站,以前使用正常,后来估计下载软件多了,再打开就显示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 on this server,上不去了。用其他电脑可以登录上,不能上的电脑重装系统,换win7 win10都不行,有大神说是360浏览器设置的原因,换了浏览器也没解决问题,用大神指导具体原因吗?谢谢。.

网友A:
网上搜的,建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的,建议试试

起码得自己读懂是怎么回事吧。。。

网友:
可能ip被禁止访问了

网友:
弄个代理访问看看。不行安装一个虚拟机看看

网友:
清空浏览器缓存然后更换IP即可,很简单的限流技术

网友:
下载软件是多线程?有些网站会限止、禁IP一段时间。
可能你的外网IP被对方的防火墙挡了,重新拨号,重启路由器试试。如果是固定IP,只有等几个小时(要看对方防火墙的设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认为应该是IP问题。

网友B:
其他能上电脑是在同一局域网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能上电脑是在同一局域网内吗?

不是,不同地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已解决,确认是IP屏蔽问题,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避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