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上四的星牌Si14指针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3-03-22):
饭叔发来几块万用表玩耍!有一块上海第四电表厂有限公司的星牌Si14指针表!
由于不懂指针表,看着这表从里到外跟常见的指针表区别挺大,这表什么段位?或者说有什么特殊之处?研发这种表的目的是啥?
外壳双注塑工艺,这种指针表里并不常见!
整体外形圆润,体积不大,重量明显压手!
功能比较简单,算得上特殊的是有交直流电流和通断档!
欧姆挡最高才X100,欧姆挡调零旋钮搞了个跟迷你转盘很像的钮,太难用了,根本捏不住!常见的电位器旋钮不好用吗?非要设计成这样的!
电压档内阻太小了,只有2.5K到1M,导致有些电压无法测量!
供电是3节5号电池!这样,欧姆挡也就这三节电池的电压了!
主板用料做工了看着不错!
有懂指针表的吗?评价一下这表!

网友A:
看起来是7号电池的?
改成3.7V的软包电池估计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7号电池的?
改成3.7V的软包电池估计好使?

3节5号电池

网友:
那么多电流档,电压档可以自行校准,在指针表中是非常少见的,可玩性真是大大的提高了,价格又便宜,比三和的不知道便宜了多少倍,还有一点真是佩服,看着像是手工贴的电阻,贴的是真的整齐划一,

网友:
晶元电阻是回流焊,各种二极管等等都是手工插件的,各个插件做的是真工整,没有高低脚的情况,做工真棒,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飞线,可惜就是没有背光,

网友:
这元件排得真齐整,关键是电压档自带低通滤波!

网友B:
看网上说是铁路上用的,用来代替mf14的,这个是老版,新版si14a参数跟mf14基本一样了,还有个SI47应该是用来代替mf47的

网友:
不错不错,里面元件排列很整齐

网友C:
指针表怎么要3节电池,1节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怎么要3节电池,1节就行

可以测LED.

网友:
数字表加了个指针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说是铁路上用的,用来代替mf14的,这个是老版,新版si14a参数跟mf14基本一样了,还有个SI47应该是用 ...

请教一下到底铁路万用表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我一直没搞懂什么MF47-6 什么铁路专用版等等,对这个一直犯糊涂,这个SI14A是什么时候变成铁路专用的等等

网友:
我有个si47i,这表做工挺扎实的

网友:
指针表用1.5还是3V或更高,与表头灵敏度和中心值电阻的选取有很大关系,这个表中心值电阻75,750,7.5K75K,比一般的表大很多,当电工表很好,不太适合电子维修和制作,RX1档量低电阻分辨率很低,这方面来说便宜的MF47肯定更加好用,尤其是3V的47表。

网友(2024-09-21):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说是铁路上用的,用来代替mf14的,这个是老版,新版si14a参数跟mf14基本一样了,还有个SI47应该是用 ...

铁路上对指针表有特别的要求?
看一个MG58钳表的资料,是铁路专用的25Hz钳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