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虽然种种不好,但是目前二手的福禄克15B+还是非常推荐的

楼主(2023-03-22):
    虽然我经常喷15B+的种种不好,但是还是要客观的看待问题

1.我的观点就是,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好的价格

2.不捡漏的情况下福禄克15B+在海鲜市场240-260元就能随便买到

3.捡漏价格我不知道,但是正常价格就是240-260,非常的划算,自己买回来用

4.其他的17B+什么的价格太贵了,完全没必要,

5.什么117C的也很好,但是作为普通人15B+完全够用了,但是福禄克的经典9.97V实在是难受,优利德的9.998V果然是一脉相承

6.当然如果自己想校准,那么我更推荐136B+和AD584搭配,虽然电位器校准种种的不好,但是结合价格136B+和AD584搭配更方便,更便宜

网友A:
作为电子爱好者,这款足够了,9.97又怎样,维修判断的时候不差这个精度

网友:
维修,用这个优点奢侈了额,只要速度快,我都是用炮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电子爱好者,这款足够了,9.97又怎样,维修判断的时候不差这个精度

维修肯定够了
但是玩表的接受不了

网友:
昨晚抢拍的,我没有参与

网友:
15B+的大屏显示,白色背光还是值得的,但凡加几个按键,芯片换成硬芯,校准别太离谱,别动不动就ERR还能正常测就可以很好推广了!

网友:
玩表怎么也得玩个高端的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适合

网友B:
福禄克的话要是我,就用他的高端表,像15+这样的我还是用国内的品牌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的话要是我,就用他的高端表,像15+这样的我还是用国内的品牌表

前提不是说了吗,二手的价格在240-260之间,这个价位段是真不错,市场上的数量也非常的多,全新的价格是真一点竞争力都没有,没法和国产的能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提不是说了吗,二手的价格在240-260之间,这个价位段是真不错,市场上的数量也非常的多,全新的价格是 ...

对,二手的确实可以考虑,福禄克的表就是耐用度,可靠性稳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