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终于DIY了一个自己满意的喂鱼器

楼主(2023-03-22):
这个喂鱼器买了好几年了,但是也就用了半年吧,58块啊,好贵。

不算好用,聊胜于无吧。

时间长了,鱼食受潮经常卡住投放口的盖子,鱼食放多了还会发霉,所以就放边上吃灰了。
下个月要外出一个月,怕鱼饿死(经常听说鱼是饿不死的,不知道真假),所以又把喂鱼器拿出来了,还是得改改。

只留下原来喂鱼器的牛屎控制板,其他的都扔了。
防水盒是必须的,主控是3V的,要TYPE C 供电的话,得降压,所以又加了降压板。
这个牛屎板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按隔天的投放,每天投放一次还是略多了点,我现在都是两三天喂一次的。

最常见的充电板和退役的18650。
18650是防止断电,TYPE C接了定时插座,每天供电4小时,这样保证18650可以循环充放电,不至于过冲。

按钮在主板上做了反转,转到背面去了,免去了前面开孔。
这样调整时间什么的就需要开盖子,还好不是经常要调整的。

不打算用旋转鱼食桶了,那种方式太尴尬,不好控制开孔。
改个方法,用蜗杆,暴露在外的鱼食少,不会大面积的发霉。
没有找到合适的弹簧,后来发现用1平方毫米的铜线比弹簧还好,弹簧太细了。

减速机还是必须的,电机直推的话,会把鱼食喷得满屋子~~
1:50的减速机?好像是的,忘记参数了...

连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定时到了,2.8V的电压,减速机输出大约3圈就停,食量控制得很好。
如果铜线在细一些就完美了。目前推出来的鱼食多了一丢丢,但是功能完美了。
鱼食用一个药水瓶装着,底部开孔,插上一根牛奶的吸管,作为推送管和出料管。

用一截奶茶吸管,垂直到水面,这样鱼食就不会落到纱网外面去

弄好以后跑了几次,发现有个bug,就是鱼食太轻了,经常不能落到蜗杆的推送槽里,导致没法推送鱼食。
于是增加了一个搅拌器,垂直的。
还好买了两个减速机。

搅拌棒,还是用牛奶吸管做的,推送电机转动的同时,垂直的搅拌棒就转啊转啊,鱼食就自然能落进推送槽了,完美解决。

全景的样子很土...但是效果很好,很满意

没法传视频,就传个结果图吧

网友A:
减速电机没有防水,在鱼缸周围的潮湿环境不会很容易生锈吗?

网友B:
荧光斑马很漂亮。
我养观背青鳉,主要考虑冬天不需加温。

网友:
我爸鱼塘的大型自动投料机是一个振动板,一个离心电,和一块控制板组成的。控制板调节间歇延迟控制离心电机泼出去的饲料时间,饲料泼洒量就是控制板控制板抖动频率。

网友:
我还是手工喂鱼。

网友:
工厂的螺杆失重喂料机既视感,再做个传感器,定量加食到瓶子里

网友C:
就是感觉加料有点不方便

网友:
过于高大上了

网友:
实用就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电机没有防水,在鱼缸周围的潮湿环境不会很容易生锈吗?

齿轮一般不会生锈,电机外壳估计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荧光斑马很漂亮。
我养观背青鳉,主要考虑冬天不需加温。

加热棒的确很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感觉加料有点不方便

目测一瓶鱼食用1个月问题不大,蓝色盖子可以旋开加料

网友:
做的真好。请问减速电机是碳刷的吗?

网友:
图文并茂,简洁明了。

网友:
这个DIY确实很实用,根据个人需求定做。

网友:
鱼真的会饿得死的。除非你的是生态缸,那可以撑久一点。

网友:
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

网友:
蜗杆的创意很好

网友:
效果很好吗?我也想改造一个

网友:
鱼料的定时、定量投放,对于经常外出多天的人来说,楼主的这种创造性的确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