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ong小响后,格兰仕 P70F20cl-DG(B0)微波炉 开盖

楼主(2023-03-22):
两年半,各元件竟然太过干净,响声不会来自变压、磁控管吧

灯亮不加热

暂时无解,,,,看样子明天有事玩了

以下有些图需左斜头,不然上传不成功

3.23初步检测

高压保险丝、高压二极管 断断断,
电容、磁控管感觉没事。
下单等货。

补充内容 (2023-3-27 22:33):
3.27

已修复。

保险管、高压二极管到货,感觉可能二极管没坏,新旧检测都一样【【大概率是俺小白检测错了】,,,人懒两货都全换,终于加热了

网友:
难道又是磁控管座击穿对地短路?

网友A:
每几年坏一次高压保险丝,我家的微波炉用了16年了。除了隔几年要换一次保险外没啥大毛病

网友:
变压器看型号估计是7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几年坏一次高压保险丝,我家的微波炉用了16年了。除了隔几年要换一次保险外没啥大毛病 ...

俺家上个转盘的被老爸某次大清洗,怀疑有洗洁精什么的残留,,然后转盘那圈腐蚀穿大孔了【【【用了估计10年左右吧,功能正常,旋纽式真耐用

除高压保险丝一直没其它元件损坏吗?

网友:
屏幕能显示吗

网友:
磁控管穿芯电容击穿?

网友:
估计高压保险坏了。。。你这个是后来改进的一体化高压保险

网友:
内部看着真干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几年坏一次高压保险丝,我家的微波炉用了16年了。除了隔几年要换一次保险外没啥大毛病 ...

为什么会动不动坏这个的

网友:
干脆换新的吧

楼主:
灯亮不加热

网友:
先检查高压保险丝,没坏一般都是磁控管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动不动坏这个的

太多原因了:云母片太脏了打火、放了金属物加热、磁控管高压插座漏电。

云母片一定要擦干净!

网友:
磁控管 高压保险 高压电容

网友:
老式微波炉,用了20年没坏。

网友:
机械老式那种多数都很抗造

网友:
修一修上门30元

网友:
很干净的,查出什么问题啦?

网友:
前几天刚修好家里的格兰仕微波炉,先检查高压保险丝,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基本没事,我的是磁控管出问题,灯丝有电阻,灯脚不接地,检测没问题,最后没办法换了他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