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10年前的超威36V铅酸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3-22):
记得是10年前的36V铅酸电池充电器

超威

还是防拆的三角形螺丝钉口

两个集成块

324

3842

现在坏了!

现象:电源指示和充满指示呈现红颜色,并且两个LED同时不停的闪亮,

还有啥利用价值?修理,还是买一个新的?

网友:
早先充电器,分立元件的。

网友:
我也有个36V的库存

网友:
一般般,以前还是特能与西普尔比较靠谱

网友A:
36V,修好估计也用不到,现在不是最低48V起步吗?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查初级3842七脚供电的电解试试。

网友:
分立元件维修方便

网友:
早期分立,找一个大致的图,很好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修好估计也用不到,现在不是最低48V起步吗?

我还在用36V铅酸电池,老婆怕锂电池不安全,不让换......

网友:
超威广告多。。

网友:
我也有个36V的贴片工艺的 次级LM324在另一个独立小板上 好像还是TI还是ST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