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便宜的贴片芯片替代LM3914?

楼主(2023-03-22):
想用LM3914做个LED模拟条形图,想做成细长条的,但是这个芯片是直插DIP18的体积太大。

想问问有谁知道有没有类似功能的贴片平替款?当然不能太贵的,几十块钱一颗那种太贵了用不起

网友A:
用单片机,自己写个程序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自己写个程序得了

这个方法也考虑过,不过有直接的替代芯片能直接用么更好

网友B:
LM339,通过不同电阻分压进行比较,配合稳压二极管或TL431作为基准效果更好

网友:
一个LM358放大电压,加一堆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39,通过不同电阻分压进行比较,配合稳压二极管或TL431作为基准效果更好

我要做50个LED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做50个LED啊……

50个?!!只有用单片机的ADC了,10位单片机,5V基准,就是5/1024*50~=0.25V点亮一个,如要用硬件驱动,0.25V的分辩率不好搞的。。

网友D:
你这需求那只能用单片机了,ADC转换后再动态扫描输出。 程序很简单。你就算是128个LED都不是问题。
帮STC卖个广告:STC有一款型号STC8k64TL,官网介绍能有80ma的LED驱动电流。  你去下载手册看看。

另一个方案:用一个8脚带ADC单片机+TM1640,TM1640是8段*16位的LED驱动,  也就是可以驱动128个LED二极管,8级亮度调节。  最近在验证这个TM1640,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个?!!只有用单片机的ADC了,10位单片机,5V基准,就是5/1024*50~=0.25V点亮一个,如要用硬件驱动,0 ...

0.25V的分辨率倒是问题不大。不想用LM3914主要是因为这货只能驱动10个LED,还是DIP封装,我要弄50个就要用5片了,太麻烦。
现在看来真的只能用单片机搞定了。10*5=50,对单片机来说应该很轻松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0.25V的分辨率倒是问题不大。不想用LM3914主要是因为这货只能驱动10个LED,还是DIP封装,我要弄50个就要 ...

我晕~~算错了~~
5V基准,点亮50灯,是0.1V点亮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需求那只能用单片机了,ADC转换后再动态扫描输出。 程序很简单。你就算是128个LED都不是问题。
帮STC卖 ...

STC那个我在他们官网看到了,我到不要求驱动电流有多大,因为点亮的只是0603甚至0402的贴片LED指示灯而已,一半的单片机有个2ma左右的驱动电流也就够用了,我还得加限流电阻。

本来想申请STC的样片过来玩玩的,看看有些东西上能否代替STM32,也看看他们的ADC是否真的和他们宣传的那么牛。但是居然是邮费到付……那还是算了吧。我还是继续玩STM32吧

TM1640去驱动LED这个事情我也考虑过,不过昨晚算了下,LQFP48封装的STM32G030C8T6在减去我需要的ADC等功能以外剩下的腿刚好够驱动50个LED,所以就先不用TM1640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C那个我在他们官网看到了,我到不要求驱动电流有多大,因为点亮的只是0603甚至0402的贴片LED指示灯而已 ...

STC的单片机,去淘宝买5片比官网申请样片还省钱。  而且不欠他人情,不用填那泄漏信息的表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需求那只能用单片机了,ADC转换后再动态扫描输出。 程序很简单。你就算是128个LED都不是问题。
帮STC卖 ...

80mA是输出电流还是灌电流?如果是输出呀深,确实大,如果是灌电流就有点弱鸡了

网友E:
用这个芯片吧,性价比高,LED串行点阵省IO,还可以调亮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芯片吧,性价比高,LED串行点阵省IO,还可以调亮度。

淘宝都没货,不如7219,62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的单片机,去淘宝买5片比官网申请样片还省钱。  而且不欠他人情,不用填那泄漏信息的表格 ...

是说呀。这种做法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都没货,不如7219,6226

那也可以参考这个电路,用普通单片机来驱动这么多灯,可以省IO,普通单片机驱动这个电路的话不好调亮度,程序复杂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芯片吧,性价比高,LED串行点阵省IO,还可以调亮度。

TM1640比你这个香很多,几毛一个,有8级亮度调节。只需2个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TM1640比你这个香很多,几毛一个,有8级亮度调节。只需2个io口。

你咋不说还要增加一个单片呀

网友:
比亚迪这个芯片除了电源脚之外,每个脚都有ADC功能,每个脚都有触摸按键功能,LED串行点阵只需要9个IO就可以驱动64个LED,不仅可以调亮度,每个LED有两种亮度,可以一部分高亮显示,一部分低亮显示,这个芯片是1T8051内核的单片机,只用一个芯片就可以了,如果不超过64个LED就可以只用一个芯片。这个芯片是针对企业用户,个人用户就不用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