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芯片?神秘的“达摩”,龙飞LF310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3-03-22):
这个是什么芯片?神秘的“达摩”

前不久,收了几个收音机,低端的哈,见笑。

东北丹东产的“龙飞lf310”,东北的老铁坛友多瞅瞅。

可是,有一台上电不显示。

没有电路图,因为有几台,就想参照着好的,对这个检测,希望能修好,结果,外围原件等等都对比检测测了,感觉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控制芯片mcu,有明显的较大差异,怀疑这个的问题可能性最大,可是,这个mcu却是用国有特色的高精尖技术打磨的,打磨的非常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精细”度,丝毫看不出型号(不排除生产厂商本来就没有丝印型号或是因应用户要求没有印),

请教的问题就是,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芯片48脚,是控制和液晶显示等作用,坛子里藏龙卧虎,希望能得到结果,谢谢。

下面附图,是网络来的,因为这几天查遍了网络,都没有任何信息,有的就是一样的“打磨”

能查到的所有爱好者拆机,均发现同类芯片无型号标识!

根据查看到的信息,大约有这样几个收音机是用的这个mcu,

龙飞的310,龙飞的312(以及一个ds858的一个板子的,参见本坛子的拆机: 龙飞LF312 国产DSP芯片收音机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2994-1-1.html

汉荣达的103和104,等,参见一起哔哔的一个帖子:https://www.17bb.cn/thread/3MjQw9OS40

是从拆机图中,对比引脚元件判断的,如,11脚12脚接的晶振,6脚电源7脚地,41-43脚接飞梭,还有两个led的引脚,控制6955的引脚,以及液晶显示的近二十多个脚,排列作用一样。

坛子大神众多,以及众多的业内人士,哪位大神或者业内人士可以指教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谢谢,也替很多能得到解惑的爱好者,谢谢解答的朋友,也是数码之家的价值所在!可谓功德一件!

下面见图,其中引脚图是自己根据实物测绘,但不全

网友A:
单片机,胆大猜测STM32F103C8T6。
知道型号,没有程序一样白搭。

网友:
11/12脚接晶体可以排除同样QFP48的STM32Lxx系列/华大HC32Lxx系列等了

楼主:
另,本坛的一个19年的拆机, 拆一个HRD-104小收音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35

可以看出,也是用的一样的mcu

谢谢上面回复,以及管家的鼓励,谢谢

继续请教大神

网友:
龙飞310,我有3台,全部改成锂电池供电。310那定时开关机,FM接收很好,中短波太差了。

网友B:
单片机没得搞,把原理图画出来找坛子里的大神帮你写个程序。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都是集成电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胆大猜测STM32F103C8T6。
知道型号,没有程序一样白搭。

知道型号是第一步对吧,然后才能走下一步

网友:
那个芯片刚开始肯定是准备用牛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没得搞,把原理图画出来找坛子里的大神帮你写个程序。

要先知道型号,这是前提

还在整理,稍后再把稍微详细点的图发一个。因为有些遮挡的地方看不到,所以有些没法画出来。

网友(2023-11-03):
楼主还是看看哪里没焊好,这个肯定是个单片机,就是能找到硬件也不一定能找到软件

网友(2024-03-25):
咸鱼上3块钱买了一个,邮费5元。就电池槽腐蚀了,电路板完好。

网友:
海鲜上3块钱一下买了4个,无电池盖个个都响,稍玩好象不能存台,改用14650锂电池!

网友(2024-10-06):
赞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觉得

网友(2024-11-26):
搜了一下外形和汉荣达310一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