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各种金属类的打磨头,有使用经验的吗?砂质的太粗糙。

楼主(2023-03-22):
砂质的太粗糙。但便宜,磨金属还凑合。

金属类的打磨头,可以切削,可以精密,可以磨塑料类。

楼主:
那种砂轮,火柴头的。。。。太粗糙了。

网友:
减3元农场红包1元包邮一支
处理塑料和铝还是算可以的,铁、钢没试

网友:
手稳,钨钢头的好;手不稳,都是一样的

网友:
想要细腻的百叶轮就细,火石仔也有细的

网友A:
合金旋转锉打磨铜铁铝都是可以的,最常用的还是那种3毫米粗的,震动小,这些6毫米粗的,震动较大,用得少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金旋转锉打磨铜铁铝都是可以的,最常用的还是那种3毫米粗的,震动小,这些6毫米粗的,震动较大,用得少些 ...

打磨不绣钢可以么?我总感觉别人阴我,要不就是买的东西不行

楼主:
黄色金钢沙的怎么样?说是对付铸铁

网友:
金属磨头打磨软金属还可以,不锈钢就比较难了,你得重金买质量好的

网友:
没有打磨过金属。用来搞石头、千眼菩提、大小金刚,金属头和砂头都用过,效果是差不多的。搞石头的话砂头要好于金属头。

网友:
都可以用,关键是手要稳。

网友:
百叶轮就细

网友:
硬质合金旋转锉,切削铸铁、铜铝、木头、塑料都用过,还是比较好用的,但这货应该不适合干细活的。追求精密效果的话,它连那种细砂轮头都不如(火石仔砂轮头是分粗砂、细砂的,我买的电磨套餐里带的砂轮头比以前单买的精细多了)。

网友B:
陶瓷玻璃类的用金刚砂的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玻璃类的用金刚砂的比较合适

是的,如果用合金的,很快刀刃就秃了。

不锈钢的硬度也很大,恐怕合金啃不动。金刚砂的也许快

网友:
这种是切销,不是打磨,不同的材料使用区别很大的。

网友:
合金的我买了,10个,3mm的小号,好用!
但是也有问题,就是它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用合金的,很快刀刃就秃了。

不锈钢的硬度也很大,恐怕合金啃不动。金刚砂的也许快 ...

不锈钢的硬度并不大,而是韧性很强,也就是平常说的发粘,不易从母材上剥离,所以要比普通钢材难加工一些,效率低一些,合金旋转锉的硬度80以上,不会很快磨秃的。当然,要是硬度太高的话,比如高速钢、陶瓷等材料,合金旋转锉就不好使了,那要用金刚石磨针、磨头来干了,金刚石的磨头很便宜,我曾用其在2毫米厚的高速钢锯条上开孔,开完几个孔后磨头仍旧是完好的。

网友:
没用过 一直用火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