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能连接上,也能用,为什么总是出现掉WiFi的情况

楼主(2023-03-22):
为什么总是出现掉WiFi的情况,是连接的人太多吗?

网友:
什么路由器?WiFi断开连接还是能连上WiFi缺没有网络?路由器的问题或手机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百思不得其解
H3C的无线AP,支持wifi6,手机是iphone12,iphonexs max,iphone7,这些就没有问题
iphone6s,就有问题,表现在连接一切正常,但是息屏后,会随机的断网,然后手机就收不到信息了,解锁后有时候又会自动连上,有时候不会,但是打开设置,会马上连上
另外一台iphone6有问题,另一台iphone6又没有问题,这两台iphone6用的系统一样。
开始以为是这几个手机对5G信号支持不好,然后在ap里设置一个单独的ssid,只开2.4G,让这几个手机只能连2.4g的ssid,感觉上效果有点,但是不能根本解决。

网友:
我这两年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连续两个贝尔金路由从一开始稳如狗到半年后开始掉线一直到最后挂掉,都是在我另外DIY的天线下发生的,所以我初步估计是自制的天线驻波比较高,造成射频部分长期在驻波干扰下损坏。
另外还有一个想法是电源造成的,文波过高干扰到了路由器。

网友:
1什么路由2连了几个设备3什么手机4掉WiFi时电脑掉网不

网友:
是不是要你更换路由器电容了。。。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烦人

网友:
周边干扰太大,换信道,我有一台就是信道和频宽改一下就好了。  还一个可能是适配器老化,换一个说不定有效果

网友:
这种情况得具体分析排查,第一先查电源适配器是否正常,第二再插干扰源,比如换信道或者其他干扰源,最后查路由器内的电容。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这样,我的在软路由下面挂AP就出现息屏像断网一样,每次有微信信息来的话基本都推迟3-10分钟才会提示信息响,在别人家一级路由发出的无线就不会这样

网友:
在手机设置里面关闭自动连接网络,有的时候网络信号忽高忽低,导致手机根基信号强度进行切换,有的时候没有及时切回就会出现断网。这种也是路由信号不稳定的体现 华三 360  水星这样小品牌多点,tp 华为还好。还有就是路由器丢包率 信号满格 丢包率高 就会网速慢,也就是常说的假信号,个人理解。还有不要叠加太多的路由器,一般路由器到路由器两级够了

网友:
更换信道试试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更换电源试试
更换主板电容试试

网友:
各种情况都有可能,楼主挨个排查吧

网友:
遇到过,换AP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