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块平衡车主板dc-dc降压芯片什么型号,求告知

楼主(2023-03-22):
各位大神:这块阿尔郎平衡车主板dc-dc降压芯片什么型号,求告知,3,6,7脚悬空。在下感谢为先

网友:
买个万能平衡车板子不就好了

网友(2024-02-23):
这板子总电源进线耐压值是63,理论上用48电源也没问题,一百收了个平衡车,到时候看看跟楼主的一样吗,要是这大板机,就开始刷机写固件,改卡丁车玩玩

网友(2024-06-06):
芯片我这里有,三大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