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K845切割键盘我也来一发,赶个热闹,聊以记录。

楼主(2023-03-22):
总结报告如下:
1、毛坯图就不上了,共买了3个,这是第一个键盘,到手坏了2个LED等,1个二极管,一个0欧电阻,一个轴。原来键盘故障时坏了按键“;:“上面的LED灯。更换后发现插入USB时这个灯最先亮,并且亮度很高,是损坏的原因。目前还没去研究为啥这样。

2、跟风改成了type-c插座,使用确实方便多了。
3、更换了键帽,圆形透光黑色键帽,感觉不错。
4、胶水没有点足,留点遗憾,也够机会背面贴膜。
4、飞线太费眼了,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
下面上图。

效果还可以,还有2个键盘有空继续搞一下。
完成。

网友A:
为何买切割键盘修好自己用啊,难以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买切割键盘修好自己用啊,难以理解啊

修好了自己用有何不可啊?有人喜欢的话,可以海鲜市场出掉。
修好的成功感还是不错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买切割键盘修好自己用啊,难以理解啊

动手的乐趣

网友B:
我怀疑这种电镀键帽,用时间长了不会掉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这种电镀键帽,用时间长了不会掉漆吧

我给海鲜市场里11包邮买了一套 还没收到了、

网友:
都折腾这个了

网友:
最下面的4条线是裸眼飞的吗  那就真是好眼神了  我带着眼镜拿着放大镜还看不清

网友:
其实新的也不贵,折腾吧。

网友:
改C口相对更实用一些。

网友:
练手的好机会
成就感满满的

网友:
能修复成功就行,还有翻车的呢

网友:
这焊工技术比我的好太多了,我那灵魂飞线简直不忍直视啊。

网友:
接近完美修复!

网友:
最近切割键盘比较多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个可能是目前为止坛子里飞线飞得最完美的。话说拆坛搞事都是一波一波的,前一阵子是8025改电子钟,这一波是罗技切割键盘飞补,还有一波是经典元器件碎身解剖,哪位大佬能预测一下下一波会是什么呢?

网友:
动手的乐趣

网友:
这是售后销毁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