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chipfancier se 2 固态u盘无故掉速

楼主(2023-03-22):
买的chipfancier se 2固态u盘,做了WTG使用了四个月,前几天发现特别卡,硬盘策略要是弄成快速删除,测速只有60-130,每个电脑都不一样,低格过还是这样,问客服说是打开windows硬盘策略里面的写入缓存,然后写入速度就能上到400左右,今天下午测速,磁盘策略是快速删除模式,突然就恢复正常,重新插拔了一下故障又出现了,跑了一下全盘写入,平均速度也有260+MB,这个盘是mlc颗粒,而且主控是2246xt,应该没有slc缓存,再说全盘写入260+说明颗粒速度没问题,现在只能是固件或者协议问题了,商家还一口咬定不会降速,有没有大佬给点意见,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大佬们出出主意

网友A:
写入寿命快到了,主控主动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寿命快到了,主控主动限速

打开写入缓存速度又直接上去了,全盘写入接近300,寿命应该还有非常多,只有快速删除策略下写入掉速,几乎可以排除寿命的问题

网友B:
山寨U盘就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U盘就这个效果

cf算山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f算山寨吗

换机试过没有?或者换ubuntu下测试下,有没可能是操作系统问题?

网友:
一   不生产 主控

二   不生产 存储芯片

三   不参与标准制定

四   不参与设计与开发

网友:
好像没得整,带缓存的方案好像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够辣圾的

我是说客服,就特么会推卸责任

网友:
这个品牌不算垃圾吧,你叫客服再发一个,邮费都算你的,如果同样环境新发U盘快,旧的还给他们售 后

网友:
掉速的话肯定不是无故的

网友:
芯片寿命快到期了吧

网友D:
46xt配东芝或闪迪15nm,我感觉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是配19nm更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46xt配东芝或闪迪15nm,我感觉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是配19nm更稳。

15nm在46上跑得快,死得快,还是上3111做好

网友:
非官方常识性科普
1:ASM1153E ASM1053 ASM1053E ASM1351 ASM235CM等bridge打开UASP协议以后,策略内部的缓存必须打钩,否则写入速度异常
2:策略切回快速删除以后,系统默认会取消写入缓存,所以导致写入速度异常,缓存打钩即可恢复,这是系统自身决定。
您可以口吐芬芳,但是建议对此类基础知识有一些储备,如果有疑问和技术问题欢迎@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