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下谁修过建伍的PR18-3A的维修电源?

楼主(2023-03-22):
手上有台这个PR18-3A的线性维修电源,有个小故障,但是勉强能用。
这个小毛病是,调整电压后输出开关打开,设置好的电压会明显下降。
也就是说要把输出开关打开,调整电压才是准的。

平时都凑合着用了,今天心血来潮,打算修修
网上找了一大圈,发现居然没有这个老古董的图纸,不但建伍没有,德仕(Texio)也没有。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维修方向或者给个图纸自行研究一下,感谢!

网友A:
按键式还是旋钮的,,按键的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式还是旋钮的,,按键的不好搞

旋钮式的,表头是指针

网友:
差里面有各种电位器可以微调的,,,,,微调不了就是有什么原件老化或者坏了,,要修,,,N年木有修仪器了,,淘宝价搞死实体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