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修乐测811万用表(LECE LC-811)铲屎换芯

楼主(2023-03-23):
先上张图片,这个牌子万用表我之前没听说过,网上能查到,拆机图好像就上两天坛里有人发求助帖,发了这个拆机图,现在某宝这个型号也没有卖的了,有其他型号

故障是上电池开机没反应,拆开

可以明显看出电流档测高压,保险炸了,看着做工还不错(没用过啥好表,和手里的炮灰比)

10A保险丝完好,200mA保险炸了,没保留图片

V片拍照记录位置,V片都金灿灿的,屏幕(中间时间跨度挺大的了,有的图片没拍)

正面拨盘也金灿灿的,可不可以提炼黄金

简单清理后(没拍图片,借一张)可调电源上电,上图中三极管冒烟烧穿(这个烧了是我造成的),丝印2A(PNP三极管)跑下电路是定时关机的三极管,电池供电几乎都从这个三极管走,它烧了证明后级有短路,找一个换上,先不装也可以

根据外围电路确定主控是7106,供电脚直接供电,这回电压调小点,大电流1A多

三级管旁边的LM358发热损坏,换一个,再供电蜂鸣器一直响,电流还是大,主控发热(看来我也要升官了)

第N任铲屎官上任(铲屎用风枪配合小刀刮得),上面第一张图片可以看到牛屎里的芯片,就那么大儿(完整铲下来准备拍照的,今天被我弄丢了),产完上电,蜂鸣器依然响

声音表达不出来,给你们张图片自己体会,接着跑电路吧

最后确定是上图中LM358损坏,拆掉蜂鸣器就不响了,换个新的

然后就是画转接板,等待.....(感谢嘉立创)这里吐槽下,这个转接板一个表一个样,我手里的表就没有一样的

焊接转接板,烙铁焊的有时候不必须,不愿意开风枪(旁边的那个4069芯片14脚的,不是我弄偏的,我拆开就那样,还有几个电阻也是七扭八歪,高低不齐的)

翻出我的库存ICL7106上次给那个破830准备的,没用上,正好省得再买了

换好之后,可调电源上电,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开,开机之后显示电量低符号(可以显示数字),手摸到最开始换上的三极管发热,电流应该还不对,串联万用表看下电流大概30mA左右(这里说下,我的可调电源电流表2A指针的二三十毫安看不出来啥,焊芯片之前应该串万用表看下电流的)

越过关机电路供电,以免再次烧坏三极管,适当提高点电压增大漏电电流(不能超过7106最高供电电压,以免损坏7106,实在找不到只有把再7106拆下去了)电压提高到10多V的时候上图,红框中LM324有轻微温热,拆掉后电流恢复正常

装机测试各档位

直流电压档(电池本身就没电的)

电容档和华秋的数差不多(华秋的也不一定准)

交流电压档

电阻档

电流档(找了个200mA的保险丝装上了)

上图是LED档,插上可以区分正负极,但是不显示压降(也可能我这个有毛病?正常应该显示的?),感觉没啥用,百分之90的LED都一眼看出来正负极的。而且感觉测试电流偏大了,测试黄色LED光有些发红了。

再就是NCV感应测试功能,再任何情况下摁下都好使,包括关机状态下
测试完基本功能都正常了,校准就算了,我连个基准都没有就不丢人现眼了(这个表也基本是吃灰,啥时候想用,啥时候再说校准的事吧)

上图换的原件

最后最后说下这表的来历,故事发生在大概一个月前,有人加我微信说想让我帮修几个万用表,我和他说了我也不一定能修好,邮费贵,不一定有时间,我这不能校准等一大堆理由,最后还是发过来了,我答应也是有时候无聊的关系,我以为也就4  5个到头了,最后快递到10个。。。。。。。。。。(都是这个表)

详细问之后才知道他是黄鱼上买的,不散卖10个才包邮6元一个,倒是不贵,但是太多了。。。。(不包好坏,没有胶套,没有外壳4个螺丝)
10个里好像有6  7个是没啥大毛病的,剩下的有一个开关坏,有一个自动关机电路坏,都修好就剩这一个时,联系他给他邮回去,他转了邮费给了点配件费,让我留两个万用表玩,最后我就留了这个,一直拖到今天才修好...

想要车的自己黄鱼搜    乐测    广东深圳的一个卖家,名字全是字母(或者叫英文?)他家还有个乐测868我感觉不错,8元一个6个包邮(犹豫中手里的表太多了。。。。)

比这个多了火线,温度(没有线),频率,少了NCV(没有电池盖和胶套)

看了这个6元带运费的表,瞬间感觉我的4.9元的小黄表不香了

THE END

网友A:
大家手里的破烂都是这么攒出来的

网友B:
能当铲屎官的都不是一般人

网友C:
修好了用起来爽

网友:
楼主好技术,话说用一个万用表修另一个万用表我没试过。

网友:
这个铲屎的技术流弊,高手~!

网友D:
还是自动的方便点,手动的换档麻烦

网友:
技术一流,高手!

网友:
真是个大工程,一般人干不了这活,高手!

网友:
不错满血复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家手里的破烂都是这么攒出来的

最后攒了一堆破烂不舍得扔

网友:
埋在墙里的火线能测啵

网友:
有了这个,小黄表才是真正可以吃灰了吧。。。校准一下,应该比小黄表更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自动的方便点,手动的换档麻烦

之前买了个ZT-A6本想着小巧自动档方便,谁知道没法测小电压,例如测按键两端电压直接变电阻档,还不给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攒了一堆破烂不舍得扔

对,吃灰又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手里的破烂都是这么攒出来的

你这也太夜猫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当铲屎官的都不是一般人

我是二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也太夜猫子了

白天太忙,也就晚上有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用起来爽

大多时候也是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