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鸡肋AD584校准模块

楼主(2023-03-23):
网上买了块AD584KH的电压校准模块,使用起来才发现,对于1.9999四位半或1.999三位半表,尽管输出有四档电压,但都只能校准直流20V档,2V档都不能校准,更不能校准万用表的基准电压。

不能校准万用表的基准电压,可不是鸡肋么。

网友A:
你可以用二个阻值一样的电阻分压。

网友:
哈哈,模块不怎么样

网友:
有卖,就表示有市场

网友:
这东西也就做个对比,除除心里疑心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二个阻值一样的电阻分压。

这我知道。我还可以用任意不一样的电阻通过计算得到所需要的电压。问题是我的万用表都不完全准,怎么能知道分压电阻阻值准不准?

网友B:
多少钱啊,看起来还不错,最起码能知道万用表准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啊,看起来还不错,最起码能知道万用表准不准啊

连邮费43。可惜的是标定的位数太少,只能用来校准三位半表。

网友:
它自身的精度也不一定有保证吧

网友:
有没有那种不用标定直接能用的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邮费43。可惜的是标定的位数太少,只能用来校准三位半表。

自己用LT1021基准元件做一个就行了,绝对比这玩意强。

网友:
目前器件的时间精度校准比阻值要高N个数量级, 如果得到了一个稳定的电压,可以考虑PWM方式然后滤波即可任意高精度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我还可以用任意不一样的电阻通过计算得到所需要的电压。问题是我的万用表都不完全准,怎么能知 ...

直接买千分之一精度的电阻就行了,不用量

网友:
AD584挺好的啊

网友:
还是买个校正仪吧

网友C:
万用表能有多大误差?普通的维修并不会引入误判,如果"误差"很大,随便一个测试就能发现.除非特殊场合,否则不需要追求小数点后面的三位\四位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能有多大误差?普通的维修并不会引入误判,如果"误差"很大,随便一个测试就能发现.除非特殊场合,否则不 ...

你说的很对。普通维修两位半表就足够了,可是现在最低也是三位半,
问题是既然买了校准源,还是想让表更精准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我还可以用任意不一样的电阻通过计算得到所需要的电压。问题是我的万用表都不完全准,怎么能知 ...

没关系,只要读数一致,阻值就一致,这样可以均分电压 1/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关系,只要读数一致,阻值就一致,这样可以均分电压 1/n

理论上完全可行。实际操作上除非是高精度电阻,普通电阻哪里找得到完全一致的,那怕是误差0.001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