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BMW X5 冷却液水泵破坏性拆解

楼主(2023-03-23):
行车途中出现水温报警,紧急动手更换BMW X5冷却液水泵: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622-1-1.html

今天闲着没事,把换下来的水泵拆开看看,后盖已经打开了,当时本希望里面有个保险丝啥的断了接上就能用,打开后知道那是白日梦。后部电路各种连接均用电阻焊压接,预计着今天将是一场暴力拆解,R级别。

楼主:
电机定子三线剪开,剪!接插件四条连接依然大剪刀上场。与下一层电路板连接的接头只能暴力撬开。露出下一层电路板,厚膜分立组合装,一台简单的水泵搞成这样只能说有点“变态”

楼主:
电路故障检测,用手动拨转转子,万用表查看UVW输出微弱的电压,电机完好。再查电路六个输出管,半边三个管开路。知道故障点可是没法修啊,厚膜电路+胶。

以下图片暴力,慎点。

榔头、台钳上

楼主:
水泵前端盖很容易敲开,露出叶轮,但是看结构根本不能从叶轮端拆出电机转子,敲碎叶轮查看没有任何可打开的结构。后部电路板用胶固定得死死的。只能上手锯切开端盖。

楼主:
暴力敲碎电路板,才能取出强磁转子。转子轴承靠冷却液润滑,这也是为什么冷却液必须专用的原因,好像欧洲车比较喜欢用这种电子水泵,也预计着这个电机没有任何可利用的价值。

楼主:
漏一张重要照片,电路板

网友:
电容外壳有防爆纹,不是固态?

网友:
看完淘宝上查查价格。绝对不敢入手BBA,新车买不起,老车修不起。

网友:
超级给力啊

网友:
好粗壮的电机线圈,驱动管芯片直接裸露做在电路板上面!这是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多有信心才会这样子!

网友:
这设计就是不让修的啊

网友:
不错,学习了,结构还是有点复杂

网友A:
高成本低可靠性的科技产品。直接用皮带带动水泵不香吗?

网友:
做工真不错,价格也相当的

网友B:
感谢分享!是不是电子水泵就不用节温器了?控制水泵的循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成本低可靠性的科技产品。直接用皮带带动水泵不香吗?

也许只为了停车关闭引擎时能利用水箱余热让车里暖气可以坚持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是不是电子水泵就不用节温器了?控制水泵的循环就行了。

节温器不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是不是电子水泵就不用节温器了?控制水泵的循环就行了。

水泵不运行也是不关闭状态吧

网友:
电容你吃康,看请情况这是温控水泵转速

网友:
做工不错,这个要一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