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多多来的遥控器如何增加距离?

楼主(2023-03-23):
这个遥控器大家都懂得,多多13包邮,全频的,大家帮忙看看如何增加发射距离。

网友:
简单的办法是拖一条线出来作为天线,这条线没有要求,只需通过几十皮法的高频电容连接到发射主板天线即可,也可使用小型拉杆天线

网友:
芯片不是用牛屎,
好评。

网友:
楼上说得对。已经使用12V电池了,增加电压不可行。

网友:
是天线发射的那种,要增加距离,外接一根线试试。

网友:
还可以吧,没有用牛屎

楼主:
哪个脚是发射的点啊

网友:
看到那个白色的电容了吗,把上面的割掉,加个长的弹簧天线,弹簧间距大点,长度10CM以上 保证你可以增加10倍的距离。看到那个白色的电容了吗,把上面的割掉,加个长的弹簧天线,弹簧间距大点,长度10CM以上 保证你可以增加10倍的距离。看到那个白色的电容了吗,把上面的割掉,加个长的弹簧天线,弹簧间距大点,长度10CM以上 保证你可以增加10倍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脚是发射的点啊

ANT1处接一10P左右电容试试。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这天线很长了,

网友:
这个pcb板载天线有点意思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非常好用,啥都不用加,啥都不用改    ,汽车遥控实测有效,你可以试试

方法:遥控器对着脑袋,贴着太阳穴,这样遥控距离可以增加一倍,非常强悍

什么原理不知道,有大神懂的可以讲解讲解,为什么对着脑袋就传输的很远?

网友:
多多的价格可以啊

网友:
确实挺长了,加长天线应该不太可行

网友:
这个支持蓝牙吗?

网友:
增加一级放大。

网友:
那个对着脑袋的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
手里拿一瓶水,对着水瓶就能增加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