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切割版K845机械键盘购买注意事项

楼主(2023-03-23):
手痒买了2个玩,第一个顺利修复。第2个插电电脑完全没有反应,所以暂时没有修复。其实这个切割键盘右上角有商家售后贴纸,如果是写着不通电的不要买回来了,大概率就是这种插上去没有反应的。
第2个键盘问题在于测量VDD电源和地GND,居然是短路的,这能点亮才怪了。请问高手们,怎么判断VDD和GND的短接故障点?

网友:
松香大法,上电烧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主控挂了吧,离得最近就是它了

楼主:
主控挂会导致电源正、负级短接吗?

楼主:
这种尽量不要买,插上没反应。

网友:
把VDD和GND靠近主控一侧割断
如果不短接了,就可以判断是主控问题

网友:
关键是自己不能选,给啥就是啥,赶上了就没办法,类似这种都是不包好,不包退换,什么都不包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短路我最喜欢,发过来我给你看看。

网友:
我买的也有贴纸,没注意写的啥,修完用着也没啥问题,你这个电源短路大概率就是主控挂了

网友:
切口铜箔要打磨掉确保没连一起才能上电,目前买了改c口的跟黑色704,那种细铜箔打算用陶瓷头打磨一个点焊接或者用耳机线飞长线。

网友:
也不排除电源滤波电容电路……

网友:
我也跟风买了一个27块的..............卖家一个字都不回复,,直接下单发货....没得谈

网友:
重点检查所有涉及电源正极的MLCC电容。

网友:
这种估计事电路上某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短路是主控的问题,我把主控拆下来就不短路了

网友:
跟风过来看看热闹

网友:
这几天这键盘有点多啊

楼主:
中午用手机充电器插上键盘试了下,主控发热厉害,八成挂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