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6充电器故障求助,单路三元锂电池无法充电,几秒后就显示充满

楼主(2023-03-23):
现象:单路三元锂电池无法充电,几秒后就显示充满
问题:主输出设定为4.2V,插入瞬间能够检测电池电压,大概1S显示检测电压为4.2V,用万用表测量输出口,显示电压为三元锂电池的电压,并非4.2V

其他尝试:给5S电池充电,选择正常充电模式,几秒钟后显示第一路电压4.2V,停止充电。 选择平衡模式,第一路电压仍为4.2V,但其他4路可以正常充电。

未知有什么解决思路,求助大家。

网友:
臣妾猜不到啊。。。。。。

网友:
B6,再去捡一个吧

网友A:
不是有六路吗?拆开检查第一路跟其他正常的五路有什么区别!问题就找出来了。如果都正常,估计程式出问题,自己刷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六路吗?拆开检查第一路跟其他正常的五路有什么区别!问题就找出来了。如果都正常,估计程式出问题, ...

问题是出问题的是主路输出。晚上试试找Ni基电池测试一下,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

楼主:
镍铬电池充电电压正常,就是锂电池充不进去

网友:
几路都放电池看看,一个一个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