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电动螺丝刀的问题

楼主(2023-03-23):
打算用385减速电机和这个激光打印机粉盒硒鼓做个电动螺丝刀,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佬,一是哪儿有靠谱的26650电池,不要太贵的,二是这个硒鼓的尾巴一头有没有好办法,能加个可以打开的盖子最好,可以装批头,外径30mm,内径28,刚好能够塞进26650

网友A:
据说硒鼓还是有一定毒性的,坛友要注意

网友:
佩服  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硒鼓还是有一定毒性的,坛友要注意

多谢提醒,刚查了下,硒鼓是里面的碳粉有毒,这个是感光鼓,铝制品,没什么危害

网友:
淘宝凤彦电子我买了他几次电池,质量很好,比一些所谓进口全新LG,Sony的质量稳定

网友B:
有毒是说表面的感光部分吧?盖子用3D打印个套子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毒是说表面的感光部分吧?盖子用3D打印个套子塞进去

3d打印属于仰望的东西。弄个合适的,铸工胶粘上也行,那样就活动不了

网友:
路过等看成品

楼主:
慢慢等,我这东平西凑的,耗时长

网友:
等待楼主的成品出炉

网友:
好像这个圆筒是铝的。。。

网友:
用尽整根硒鼓的长度?防狼电动螺丝刀啊

网友:
期待楼主的大作成功

网友:
这螺丝刀确实够 长

楼主:
这个确实是铝的,不过强度还行,用不了这么长,385电机,用两节,速度在200转左右,定速,主要是为携带方便

网友C:
你这小电机有多大的扭力哦,你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小电机有多大的扭力哦,你试过吗

准备上2个电池,8.4v。晚上B10夹头到了,试一下扭力

网友:
pcv管好加工吧,或是用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