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咪咕MGV3200_KLH_国科GK6323_2+8_免拆机卡刷固件包

楼主(2023-03-23):
浙江咪咕MGV3200_KLH_国科GK6323_2+8_免拆机卡刷固件包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7、语音和首页等全部正常。

卡刷步骤:(参考借鉴一下,详情参考固件压缩包说明)

1、准备一个FAT32格式单分区8GU盘,未做过系统盘,注意创维rec比较挑u盘,实测8G得最好。将emmc、recovery.img、update.zip、factory_update_param.aml 三个文件拷贝到根目录, 注意保证文件完整性;

2、盒子接上hdmi、网线、电源线保持关机状态,U盘插入盒子靠近网口的usb端口,盒子按下电源开关加电,通电同时反复按遥控右键刷机,速度不要太快或者太慢,每秒3次左右,引导U盘里的REC,直到显示刷机画面; 或者尝试按左键进到刷机页面,立即关机,然后重新开机,点按右键,进到u盘里的rec刷机才能成功; 补充:【有的盒子需要镊子短接,有的要顶复位键,有的通过设置里面找到升级,不是全部一样的,具体型号具体对待,大部分晶晨芯片的盒子,可以通过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搞定】

3、刷机耗时约三分钟,完成后盒子会自动重启,第一次启动会优化系统程序,请耐心等待。

刷机固件:

链接1: https://pan.baidu.com/s/1qSmtBgSEbKs6ZFm-yCr-XQ
提取码: nnw3

链接2:https://wwt.lanzoux.com/b021zs97i
提取码:509a

网友:
请问,这刷机包刷成后是安卓几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