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数相减

楼主(2023-03-23):
荧光笔标记地方 【to be subtracted】,怎样翻译最恰当?

例如 X - Y , 荧光笔标记的地方,指的是 Y , 怎样描述这里的 Y 最为准确?

谢谢!

网友:
交给ChatGPT吧

网友A:
一脸懵进一脸懵出
楼主这是要研究论文还是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脸懵进一脸懵出
楼主这是要研究论文还是啥的?

不是论文,看看资料。想了解一下准确的中文表达。

网友B:
既然有些研究精神,那就先学下使用百度的图片识别翻译这样的工具,虽然OCR识别有些小错误,但是这句翻译还是很准确的。

整段讲的是减法即带符号的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些研究精神,那就先学下使用百度的图片识别翻译这样的工具,虽然OCR识别有些小错误,但是这句翻译还 ...

谢谢老师,很少用这些翻译软件,今天看了,觉得翻译得很准确,至少这句很准确【其余没有仔细看】。

上午看这段时,一直揣摩这句话怎样用日常中文表述,想了好久,最后觉得用【附图铅笔书写】的描述,应该可以清楚表达作者的本意。
开始想过 【被减数、减数】这样的描述,但感觉日常不怎么说,不像【被除数、除数】那样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些研究精神,那就先学下使用百度的图片识别翻译这样的工具,虽然OCR识别有些小错误,但是这句翻译还 ...

刚才仔细看了一遍中文翻译的结果,确实可以得满分了。它把 1 识别成 L,是我做划线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很少用这些翻译软件,今天看了,觉得翻译得很准确,至少这句很准确【其余没有仔细看】。

上午 ...

这已经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而是对二进制的详细理解,也是对逻辑电路实现加法运算的理解,说实话,不打算制造CPU或者开发编译器,研究这个很是无趣。。。虽然当年学过,现在只保留 有符号数 的范围比无符号数少一半的常识,就够编程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而是对二进制的详细理解,也是对逻辑电路实现加法运算的理解,说实话,不打算 ...

我学习这些的目的,是想更深入地去了解数字电路和时序图。不是为了上位机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