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拿毛刷给主板除灰,毛刷摩擦主板过程会否产生静电?

楼主(2023-03-23):
各位给主板除尘是如何避免产生静电的?

网友:
不会的。放心刷。。

网友:
静电手环买一个啊 以防万一

网友A:
我在刷之前摸摸家里铁家具,然后自来水冲手一分钟,有时候光脚踩地拿板子,毕竟没钱买静电手环。

网友:
静电 传导 是否 符合 欧姆定律。

网友:
我都是直接上手刷,没考虑静电,貌似也没刷坏过什么东西

网友:
主板除尘 直接大风枪吹,但到处是灰。有钱就小吸尘器,干净。

网友:
产生静电是一定的,关键是要有泄放回路,当然不怕静电的另当别论。

网友:
如果是干燥的秋天或者冬天最容易产生静电。

网友:
没听说过刷灰还能有静电,怕有静电先用水泡一会晾干再用,浮灰刷或者用除尘风枪吹,油灰就得水洗了

网友:
塑料刷子都可以,包括牙刷,那种生物材料做的比如马尾毛做的毛笔之类的不行会有静电

网友:
戴手套用毛刷没事

网友:
拆下来用水枪冲洗,然后晾干装上去

网友:
主板本身的材料 就会抑制静电。

网友:
我都是用风机吹吹了事

网友:
没那么脆弱的

网友:
上加湿器,把房间湿度整大点,估计静电就很难产生,或者在洗完澡的浴室里面刷呗,全是湿气,静电想产生都难啊

网友:
应该没事问题 吧。。。。。。

网友:
会产生静电,但对于你、毛刷、和主板来说,是等电位,对其它物体存在电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刷之前摸摸家里铁家具,然后自来水冲手一分钟,有时候光脚踩地拿板子,毕竟没钱买静电手环。 ...

毛刷柄是塑料绝缘的,摩擦产生静电,你手湿润也没用,静电无法通过你的手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