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 T7和K2P哪个信号强?功放是越大越好吗

楼主(2023-03-23):
360 T7和K2P哪个信号强?功放是越大越好吗

网友A:
按用途,信号强一般用定向天线,带独立功放确实是其中之一,t7据说用的是MT7981

网友:
廉价电子产品 买新不买旧

主要看用途  2.4G  单频王 我觉得也很好  根本就不打算换  ……

网友:
看需求了,我在咸鱼买了一台7102,发过来一下电信版的,比原来的华硕AC1200信号提升了3倍,效果还是不错的。75块钱,要啥自行车啊

应该是这个丐版

网友:
360我没用过,但K2P信号是真的好,K3C和K3一样好。
功放不是越大越好,无线通信是双向的,单方面加大功率不能明显改善通信。大嗓门的声音传得远,但他不一定能听得到远处蚊子的嗡嗡声。

网友:
反正我用的是K2P,因为没有wifi6的设备,信号稳定

网友B:
300以下的路由器  还没见过那款信号会比K2P a1或a2 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用途,信号强一般用定向天线,带独立功放确实是其中之一,t7据说用的是MT7981 ...

是的,芯片内部集成了中功率PA,LNA,SW,我想着集成的调教会不会更好,匹配度更高?因为论坛看过有人刷K2P丢了无线校准,导致信号虚高,但网速很差

网友:
标准的设备,信号差不多的。就是天线设计合理点。相对稳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0以下的路由器  还没见过那款信号会比K2P a1或a2 强的

中兴AX3000巡天版跟K2P信号差不多,定制版的挺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兴AX3000巡天版跟K2P信号差不多,定制版的挺便宜的。

定制的是移动版E2633  5G可能相差不大  2.4还是不如K2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制的是移动版E2633  5G可能相差不大  2.4还是不如K2P

现在版本太多了,三网的定制版都几个版本了。再就还涨价了

网友D:
我正好两个都有,实际感觉,信号差不多。家里各个地方,能收到信号的两个都能收到,收不到信号的两个都收不到。两个都是刷了openwrt固件。
360 T7的wifi我实测能跑到900多Mbps,k2p的wifi速度…………没信心测试。

虽然t7的wifi速度比k2p快很多,但我平时还是用k2p。因为我是用openwrt固件,而openwrt官方有k2p的固件,没有t7固件。对于安全和隐私要求严苛的我来说,选择官方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版本太多了,三网的定制版都几个版本了。再就还涨价了

只有移动定制的e2633  没有简配   其他电信联通版本 都简配了 运行内存都减少到128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正好两个都有,实际感觉,信号差不多。家里各个地方,能收到信号的两个都能收到,收不到信号的两个都收不 ...

K2P 老毛子版本 一直在用  稳定性绝对是杠杠

网友:
K2P当AP没问题很好很稳定。当路由就有点廉颇老矣,360T7和它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了,进入ARM高速核时代了。

网友:
不加钱就买移动定制版

网友:
性能比K2P强我信,但集成功放能比K2P的外置高功率功放强我还真不信。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新不买旧......

网友:
我觉得买新不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