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跟风罗技k845剪线切割键盘,求助“键盘LED灯常亮高亮”

楼主(2023-03-23):
跟风入了罗技k845剪线切割键盘,切得较深,有三排,切坏两个轴、两个LED灯、一个二极管。
清理切口后连好TypeC母座数据线,电脑识别成功,能点亮,主控是好的。

备用PCB拆二极管、LED,更换到对应位置,并将坏轴更换。
按照坛友的指南,飞线完成后,连接电脑测试,第一排、第三排半排灯不亮。
仔细查看测量飞线应该无错,后发现更换的LED一边的焊盘脱落,飞线指南上只补了左边的,没有补上右边的飞线。
补上图上黑色两根线后,键盘灯都点亮。键盘测试触发也正常。

不过发现问题,更换的两个LED是备用PCB上拆下来的,一个F8键、一个I键。
现在F8键接通电脑后一直常亮、高亮,点击此按键时亮度没用变化,键盘跑马灯时也无变化。
另外一个I键常态低亮度时比其他正常灯暗,但是跑马灯亮度有变化,点击此按键时也会高亮,但是高亮的亮度比其他高亮也暗些。

求助坛友大佬们,指点一下啊,谢谢!

切三排,切坏两个轴、两个LED灯、一个二极管

清理切口后连好TypeC母座数据线,电脑识别成功,能点亮

飞线完成后,连接电脑测试,第一排、第三排半排灯不亮

补上图上黑色两根线后,键盘灯都点亮

蜘蛛网+渣焊工

键盘测试触发正常

F8键接通电脑后一直常亮、高亮,点击此按键时亮度没用变化,键盘跑马灯时也无变化。
另外一个I键常态低亮度时比其他正常灯暗,但是跑马灯亮度有变化,点击此按键时也会高亮,但是高亮的亮度比其他高亮也暗些。

求助坛友大佬们指点!

补充内容 (2023-3-25 22:01):
谢谢6楼坛友指点,LED焊接反向了,问题解决。

网友A:
最近论坛总是在跟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论坛总是在跟风

20多块钱一个罗技键盘 还能折腾 挺好的

网友B:
终于看清楚了,这是用角磨机的成果吧

网友C:
键盘热度不低,改C口用着方便

网友D:
看看LED的正负是不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LED的正负是不是反了

好的,回去看看,谢谢!
不过LED正负反了还能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清楚了,这是用角磨机的成果吧

应该是厂家产品出问题售后,防止翻新了流入市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盘热度不低,改C口用着方便

剪线了,不得不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LED的正负是不是反了

谢谢大佬指点,确实是LED反接了。
没想到反接了也亮,可能是双向发光二极管吧。

F8键反向重接正常了,I键换了一个灯珠亮度也正常了,可能个体差异吧。
至此切割键盘安全下车了

多谢多谢,坛里能人多啊

网友E:
我的问题是基本没问题。

数字键6有问题,刚开始测试好的装机了,

之后再差点发现数字6在调低亮度时会直接不亮,偶尔会常亮,比其他的灯亮一些,

出异常的时候,按键6偶尔会呈按下去的状态,一直在打6,偶尔有按不下去。

怀疑是按键异常,导致灯异常,后来发现按键无效的时候,按5或7会恢复正常,正常后,不断电就没问题了。

然后灯什么的都正常了。

查看切缝位置,刚好在8,9下方左右,对6做过的操作,就是飞线加了一个二极管。

难道只二极管加的位置不好,被后盖卡掉了?

还有怀疑是接线问题,当时没漆包线了,拆了一个镇流器你线圈,结果里面的线是铜包铝的,焊好了才发现,就没拆,焊进锡里还能转圈。

后面细线换了漆包线,应该没问题。

反正好了,就不想动了,等有问题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回去看看,谢谢!
不过LED正负反了还能亮啊?

厉害,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看LED的正负是不是反了

反接常亮是什么回事?

网友G:
还是我的切得比较完美,只切了一个LED,从两个轴脚之间切过

网友H:
这个键盘发光二极管也是矩阵的一部分,焊反了也可能亮。没有这方面的原理图。出了问题,对照着网友发的照片找一下,大部分都能解决问题,我改的两个都修好了,最关键的是顺道多买点轴,和一块料板。轴坏的多了单独买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问题是基本没问题。

数字键6有问题,刚开始测试好的装机了,

论坛大佬也发下图我们观摩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我的切得比较完美,只切了一个LED,从两个轴脚之间切过

兄台运气太好了。
你的PCB拆轴了,去润滑啊?厉害
我没搞过,没水平没材料就不折腾了。

楼主:
我也是完全没想到,坛友指点的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接常亮是什么回事?

据我半瓶子的水平,盲猜是双向LED。
好像这种LED内部两个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电压正负颠倒都能亮。
以前电源接线板上LED指示灯坏了,更换时看到有人提到过这种双向LED。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键盘发光二极管也是矩阵的一部分,焊反了也可能亮。没有这方面的原理图。出了问题,对照着网友发的照片 ...

是的,我也买了轴。发现有做好键线分离的typec线卖,也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