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 锂电带单颗LED的恒流驱动芯片, 有同步降压的吗

楼主(2023-03-23):
发现大多数都是线性恒流的。
那么有没有同步降压的恒流LED驱动呢。采样电阻最好是0.2欧一下的。

谢谢

网友A:
同步整流不是整流吗,还有同步降压
DC降压如果使用同步整流,是不是容易出现击穿导致直通失去降压作用从而烧后级电路

网友B:
猜测你需要找的是,带恒流功能的DC-DC变换器,这个很多,用过升压的,你这个需求的应该也有
同步整流和这个有什么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不是整流吗,还有同步降压
DC降压如果使用同步整流,是不是容易出现击穿导致直通失 ...

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你需要找的是,带恒流功能的DC-DC变换器,这个很多,用过升压的,你这个需求的应该也有
同步整流和这个 ...

和整流没关系,写错了。
普通的dc芯片不好对电流采样。
专门的led驱动是使用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来采样的, 维持上面的压降在0.1V.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整流没关系,写错了。
普通的dc芯片不好对电流采样。
专门的led驱动是使用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来采样的, ...

带恒流功能DCDC

网友C:
不知道cn5730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tx6120  tx6122  tx6410B应该适合你吧,效率都在9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tx6120  tx6122  tx6410B应该适合你吧,效率都在90%多

多谢了,这种芯片型号你是怎么找到的呢?
不过这个好像不是用于单节锂电的。只有电压比较高的时候效率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这种芯片型号你是怎么找到的呢?
不过这个好像不是用于单节锂电的。只有电压比较高的时候效率才 ...

刚好上个月立创商城送这牌子的50-40的卷,正好都下了PDF。 后面一款怎么不适合?最低低压2.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tx6120  tx6122  tx6410B应该适合你吧,效率都在90%多

TX6122应该也可以单节锂电,采样电阻很小了。虽然还不是同步降压。同步降压的没有那个二极管。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cn5730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这个是线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TX6122应该也可以单节锂电,采样电阻很小了。虽然还不是同步降压。同步降压的没有那个二极管。

再次感谢 ...

这个单锂专用同步降压LED驱动芯片应该合适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单锂专用同步降压LED驱动芯片应该合适你了。

多谢,这个贴里也提到三种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103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单锂专用同步降压LED驱动芯片应该合适你了。

非常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些芯片的型号的。

网友E:
单锂,输出2A以内的话可以用TMI5102,2A,1MHz的同步降压芯片。我之前用这个做过一个手电驱动板,输入4.2v,输出3.1V 2A的情况下效率有92%。

网友F:
PAM2804,锂电池同步降压LED驱动,1.5MHz,最大1A输出,反馈电压0.1V,采样电阻最小是0.1R,体积可以做得挺小的

网友:
主要是压差太小,单锂也就4v,白光led满功率电压基本也去到3.2v-3.5v了,不到1v的压差,没必要整流啊,线性效率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锂,输出2A以内的话可以用TMI5102,2A,1MHz的同步降压芯片。我之前用这个做过一个手电驱动板,输入4.2v ...

还有前面那个贴提到的 PAM2804 SY8006 LN2401
最容易买到的是 PAM2804

楼主:
引用 网友F:
PAM2804,锂电池同步降压LED驱动,1.5MHz,最大1A输出,反馈电压0.1V,采样电阻最小是0.1R,体积可以做得挺 ...

是的这个 PAM2804 最容易买到了
还有 SY8006 LN2401 TMI5101 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