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受不了了,给魅色充电器改type-C口

楼主(2023-03-23):
先看看改完的效果

从散热孔下手,台钻打孔

还可以

跑线路找正负极

热熔胶粘不牢,502伺候

完美

网友:
全部统一C接口,感觉还是C接口要牢固好用

网友A:
杀鸡用牛刀,这么小的孔,用打磨机不是更方便?切口还应该更规整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鸡用牛刀,这么小的孔,用打磨机不是更方便?切口还应该更规整一些。

所以我为了开这个孔再买一台打磨机?

网友:
经常看到一些帖子把MICRO USB充电口改成C口,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都是闲得慌估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为了开这个孔再买一台打磨机?

反正都是折腾,难不成只折腾这一下?

网友:
typeC真的太方便了,以前的A口太蠢,B口太单薄,C口全解决了而且速度快不分正反面

网友B:
不是用吃口加热直接烫个口吗

网友:
有空间还是和原接口并排或上下放吧,在这方面有些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吃口加热直接烫个口吗

也行,在其他机器上试过,虽然烫的口还行,但是用来加热的口必报废

网友:
改在这个位置的你是头一个

网友:
你这个修改的位置和别人的都不一样

网友C:
改了C口牢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C口牢固吗?

涂了挺多502,应该够牢固

网友:
本坛子里这款充电器不少啊,改C口的也逐渐多了起来。

网友:
typeC真的方便

网友:
我也是数次想改,但最后还是转接算了

网友:
转接方便呀,没必要改

网友:
你的小台钻看着很精致啊

网友:
还是在原口改typ-e c能好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