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48v16A800w电源

楼主(2023-03-23):
前几天发的12v电源,大家都说水太大,这次来个干活,小黄鱼收来的,30包顺丰。坏的哦,当然,好的玩不起

外观就很威猛了!一副高大上的样子

内部也不错,就是这个拆机麻烦!需要把散热器拆下来!有个底板螺丝再下面!

这个是电流调整吗?电压调整我认识。有辅助电源,3525芯片。

功率管,看着还行,整流竟然有两个,不过16A电流而已!

是这里坏了吗?保险丝未断,捡漏了!
焊完测试,一切正常,电压48v。
看看调整范围如何,不试不知道,0-50v可调!牛b的一塌糊涂!电压从0开始,逐mv的可调!真是比494厉害太多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流控制怎么样,358运放只用了一半,检流是个互感器,没有取样电阻,估计只能过流保护,不能精确限流!

网友:
调压容易调流难。

网友:
这漏捡的,羡慕啊

网友:
这么简单就修好了,捡漏了

网友:
运气真好,捡漏了

网友A:
这是说原版就能0-50V可调?还有这种电源吗

网友:
看到不像正货,但看到可以调节范围那么大的电压也是完全值得,好像我就没遇过可以从零调节电压的电源

网友:
楼主真是捡漏了

网友:
国产明纬,一看就不是正品,但是做工还行

网友:
应该可以做逆变器的输入电源

网友:
捡到漏了,好运气

网友:
手气真不错啊,捡漏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3525的0-100v5A的可调开关电源,调流太复杂,不好弄

网友:
里面真清爽

网友:
捡漏成功,很轻松

网友:
内部看着还行

网友:
这个捡漏厉害,主要是运气是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说原版就能0-50V可调?还有这种电源吗

是呀!我也不老相信!实测!
反馈电阻由27k改为33k后,电压可上65.5,准备给我的睿登6012供电,只是没有换输出电容,不敢长时间试机,已经下单了100v2200uf的电容,换上后,我的睿登就算齐啦!

网友:
假明伟,李鬼明伟

网友:
试着看还能不能修出来,如果可以,那这30元就血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