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千兆光模块的拆解

楼主(2023-03-23):
一直以来觉得光模块都很神秘,今天看到有一只损坏的双纤模块,决定打开一睹神秘内幕

楼主:
UX3320是一款应用于GEPON,GPON,BPON,SFF,SFP领域的光网络智能低功耗芯片,其集成了限幅放大器(Limiting amplifier,LA)和突发模式激光驱动器(Laser driver, LDD)。其中限幅放大器的工作速率为2.5Gbps;激光放大器可在突发模式和连续模式下工作,可以工作在1.25Gbps速率。其可由外挂的EEPROM或MCU通过IIC接口进行设置。UX3320无需外挂MCU即具有DDM功能,它可读取并校准以下几个参数:电源电压,温度,偏置电流,发射功率,接收功率。UX3320模拟部分有:LA限幅放大器,LDD激光驱动器,DA电流输出,每个模块都有低功耗睡眠控制功能。可使用双闭环控制激光器的光功率和消光比。

网友A:
高利润的产品,成本没多少

网友:
我们叫光纤手指,这玩意原厂很贵,适配的便宜到你不信,几十块有交易

网友:
原厂的随便都要几百块,三方的大都几十块

网友B:
引脚可能是镀金的

网友C:
能提升电脑速度吗?该如何安装

网友:
千兆多模光模块

网友D:
头上的光电转换   还是看不到

网友E:
以前也捡到过一个,为啥只有一个口,看外观确实挺精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利润的产品,成本没多少

规模化了以后,利润也不高了,淘宝最便宜的几十块,但是原厂的还是上千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可能是镀金的

就俄式镀金的,可惜数量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提升电脑速度吗?该如何安装

这个只是网络传输用的,但你网线不够长(大于90米)的时候用它,一般它可以从2公里-120公里不等

楼主:
这个是单摸得,多模的不超过2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上的光电转换   还是看不到

拿的用锤子砸开才能看见,还得用显微镜,我有锤子,但没有i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也捡到过一个,为啥只有一个口,看外观确实挺精致的

你捡到的是单模单纤的模块,这个是单模双纤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的啊,为啥不普及呢。

网友:
金光闪闪,含金量不少吧。

网友:
拆了还能有啥用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捡到的是单模单纤的模块,这个是单模双纤

不懂,感谢坛友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