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电源芯片SC1009PN

楼主(2023-03-23):
手里有个三星SBC-N1充电器电源芯片SC1009PN烧了,查资料后买了TNY264P代换修好了,今天有空闲把坏芯片拆开看看。

网友:
这怎么拆的,天灵盖这么完整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到芯片内部如此结构

网友:
外面的那层封装是用电磨打磨掉的吗?

网友:
第一次见到芯片内部结构,怎么切出来的?

网友:
还真拆芯片啊

网友:
手艺好,这王八盖平时揭不了这么完整的,可能是烧坏的原因,完整打开了。

网友:
这天灵盖拆的真是完整啊。

网友:
这是意外炸鸡的吧?

网友:
庐山真面目出来啦!

网友:
肯定是慢慢打磨出来的

网友:
拆解这么完整的,难得

网友:
这应该是用刀片冲开的,打磨的不会留下上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