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滚筒洗衣机水位压开关那个钮是调水位高低的?

楼主(2023-03-23):
  前些日子帮朋友修一个滚筒洗衣机,  一路查发现是主板久了,不行了,换了一块,但是换上去后,  到是各功能都正常了

  那知道水位总感觉低了一点,进一点水就不进了

想着,应该可以调高水位的,

最开始以为是水位开关久了,灵敏度不行, 所幸买了一个全新的装上,但是进水量也一样,所以把老的水位开关调调

但一看这水位开关,就难住了,这不是一般的水位开关啊, 这有三个洞洞,

我是要调那个洞呢?  是正时针转调高水位?  还是逆时针转调高水位?

请修机们大神 指点一下,

1

2

3

4

5
    是转动 1  还是2  还是3?

网友A:
拆开看看传感结构和方式估计就明白了

网友B:
一个调一个,慢慢来

网友C:
1是调整膜片高度?选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传感结构和方式估计就明白了

想过这方法,但这卡扣很紧,怕一拆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调一个,慢慢来

这个有联动作用,一个一个调不好说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调整膜片高度?选它看看

明儿试试看。

网友:
我也想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