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神舟战神笔记本优化硬盘速度并扩容空间

楼主(2023-03-23):
神舟战神笔记本优化硬盘速度并扩容空间:

使用没多久的战神笔记本,趁着最近NMVE的硬盘搞活动,买了金邦的 2TB 盘,准备进行扩容;同时,原厂自带的是512GB STAT协议的M.2盘,速度不行,而且这个是系统盘;这次在原来的基础上把金士顿的nmve 弄成系统盘,金邦的弄成存储盘,加上金百达的2TB STAT 组成了 5TB的笔记本 空间,挂上RAID 1的NAS ,美的很;玩玩就行,自己乐呵乐呵;

用PQ恢复很快,中间还恢复失败了,又重新备份了一次,从本地进行恢复才行;

现在的问题是 系统恢复以后,C盘剩余空间很多,没法直接扩展C盘,只能重新格式化建立D盘,比较不爽;
各位看看有啥办法直接把C盘扩展成1TB的空间??

网友:
没看懂,分区软件不是都支持无损分区大小调整?先在c盘后面整出空间,不要分区,再调整c盘容量

楼主:
C盘D盘都在一个金士顿固态上,D盘400多GB 不能扩展给C盘用;
Diskgenuins  也不行;

网友:
重装下系统 ,,,,,

网友:
引用 楼主:
C盘D盘都在一个金士顿固态上,D盘400多GB 不能扩展给C盘用;
Diskgenuins  也不行; ...

把d盘删除,不要分区,这样c盘后面就有空余空间,再对c盘进行容量调整

网友:
先把oem分区删除吧,或把这分区备份一下,分区后再恢复

网友:
还有,用winpe启动。应该能成功的

网友:
5楼的应该可以

楼主:
分不了,因为这个有一个OEN恢复分区,神舟的BIOS的关联的恢复分区在里面;好像没法调整;
平时的我会弄;
重装一下,肯定可以的,但是还是要保留这个OEM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