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煮茶炉坏了,拆了看,有个件搞不明白了

楼主(2023-03-23):
实在看不清是啥东西,百度也没查明白,看看有没有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7个角的一般都是电源芯片!

网友:
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估计是控制电路供电用的电源IC,实在不行找到输出端直接外接个电源板子

网友:
前面应该还有坏原件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

网友:
你拍全面点反正面,电路

网友:
这个在主板上通常是电源管理

网友:
电源IC,实在找不到改个模块就行了

网友:
电源芯片啊,小功率设备或者待机电路的芯片

楼主:
正面的圈里这几个全换了,两个电容爆了,一个灰色的电阻爆了,其他的都是顺手换的

楼主:
全图就这样。那个最大的芯片居然还是比亚迪的

网友A:
实在找不到型号,外挂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找不到型号,外挂个电源

好像不只一个电压

网友:
型号看不到了,,,自己去淘宝搜索图片看能不能看清电源IC图片吧

网友B:
看着像是输出两个电压,一般都是5v或者12v的看看那个方的黑色的是多少伏的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输出两个电压,一般都是5v或者12v的看看那个方的黑色的是多少伏的继电器吧。 ...

这个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玩意?

12v的,板子应该是输出5v跟12v的。

网友:
12V继电器,用于控制220V交流电源通断,控制电流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