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你们玩切割K845我来玩个切割G610,安全下车。

楼主(2023-03-23):
罗技G610机械键盘,红轴,先来几张成功下车的键盘图片
正面

背面

灯光正常

现在发帖就是用的这个键盘,第一次用机械键盘,感觉不错!
罗技G HUB识别成功!

全部轴触发正常!

刚来时忘拍照了,借用卖家发货时的图片

收到键盘后拆开用刀片处理切割处毛边,防止短路,再恢复芯片到数据线处线路并连接数据线试机,电脑识别正常!这些操作又忘拍照片了。。。。
切割处上铸工胶

外壳上铸工胶

清洗键帽没拍图片,就是水里加洗衣粉,键帽下去洗澡。
飞线,上绿油

出太阳了,给它晒晒太阳,绿油干得快!

绿油干了装起来,用了一根现有现拆的数据线

完工!

网友A:
不错,动手能力强大

网友B:
这是双面板,另一面没切断真是万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双面板,另一面没切断真是万幸!

两面都切断了。。。另一面是大面积接地

网友C:
我买的比你这个切的厉害得多,已经切到了再往下那一大组细线,飞了半天线,最好的时候,剩下二十多个键无反应,然后就突然暴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比你这个切的厉害得多,已经切到了再往下那一大组细线,飞了半天线,最好的时候,剩下二十多个键无反 ...

那应该不会啊!那些线都是灯和轴的线,没接好也就是部分键没用或者灯不亮,是不是你跳线没注意搞得哪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动手能力强大

都是受论坛影响的

网友D:
还带音量滚动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带音量滚动轮

对,G610带多媒体键,音量增减,播放暂停,上一曲,下一曲,静音,这些功能都有

网友:
双层板啊,还好我放弃了

网友E:
隔壁就是芯片了.差点

网友:
都是受论坛影响

网友:
准备搞个G910玩玩

网友:
罗技G系列要注意,多数是孤儿配列,键帽只有原装的能配上,其他都不配套。
帽全的还好,否则要谨慎

网友F:
G910 我搞过一台,弄好就不想用了
一是键帽容易断脚  二是键盘体型很大  三是轴的手感不太大
唯一好处就是灯光很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带音量滚动轮

G610带多媒体键,音量增减,上一曲,下一曲,播放暂停,停止,静音,等功能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隔壁就是芯片了.差点

是啊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G910 我搞过一台,弄好就不想用了
一是键帽容易断脚  二是键盘体型很大  三是轴的手感不太大
唯一好处就 ...

相比来说,还是G610比软经典

网友G: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谢谢你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