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一把牧田款T12

楼主(2023-03-23):
去年给山寨大艺电动扳手做了个15节电池包,以前牧田转大艺的转接板就没用了,今天找工具看到这个转接座决定利用下,做个牧田款T12,这样以后外面焊接或者在不能用市电时就可以用了。

先拆解转接板

发现里面放不下电位器
找个小盒子,5年前一次买了100个,现在还有90个。。。。

开孔,把插头板安好,铸工胶固定

两年前的板子,616,功能简单,准确说没功能,但很好用

接下来就是一顿安装测试,OK。以后出去玩就比较方便了,朋友们炸鸡就可以直接焊线,再也不用两块电池串联用了,同时电池还可以给洗车机用。

网友:
做得不错哦,便携款了

网友:
我用类似的转接盒装了个dc插座,引电给LED工作灯用,空间确实太小了,基本啥都装不下。

网友:
不错,回头抄作业!

网友A:
这回做的,转接头长出来那么一节,还上走线,很不美观。

网友B:
要是有温度显示那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回做的,转接头长出来那么一节,还上走线,很不美观。

手里板子只有大的了,只好这么做了。上次做的小板子都被朋友拿走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做的漂亮

网友:
无线便携T12,可以随时野外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温度显示那就更完美了

oled在户外看不清,而且我们基本都是焊11awg硅胶线,大多数是最大温度输出

网友:
本来一个插脚的事,结果浪费了一个转接座。其实连插脚也用不着,一块小木板足够----一端与塑料盒齐平,另一端固定上两个铜片作插脚即可。关键是这样还有一大好处,盒子外观整齐,内部还不占空间进而有利于电路板和元件布局。

网友:
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也做了个类似的,用的是迷你板,改天也上个帖子

网友:
便携版的T12挺实用的,能力连续工作多久?

网友:
方便实用,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是个野战爱好者……

网友:
看了半天才看明白,原来是在小盒子上开窗,将转接座嵌在窗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