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科立讯PT3500S对讲机,写频发现有密码

楼主(2023-03-23):
地摊上5元买的,简单测试能用。写频发现有密码,测试发现不是明文密码,拆解下来研究下硬破。

没看到传统的24芯片,估计是下面那个8角芯片,等有时间再研究吧。

网友:
再买个泉盛UV-5K就能知道各个频率和亚音了

网友:
eeprom就是最下面那个8脚芯片,上面那个应该是报号片

网友:
5元,好便宜啊,玩玩还行~

网友A:
我买了几台摩托罗拉的对讲机,有两部接收的声音轻(提示音不轻的,这样判断喇叭是好的),另外两部只能发送,不能接收(喇叭也是好的),不知道有没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几台摩托罗拉的对讲机,有两部接收的声音轻(提示音不轻的,这样判断喇叭是好的),另外两部只能发送 ...

频率一致嘛?

网友:
对讲机成色看着还不错,挺新的。

网友:
最烦这些影响二次利用的沟沟坎坎,

网友:
只买一只呀,一只怎么用呢,呼叫谁呀

网友:
5元,好便宜啊

网友:
集成度比以前的高不少了

网友A:
频率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一致的

把一个机器的信息克隆到其他机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一个机器的信息克隆到其他机器试试

我不会弄啊!

网友:
一只怎么用呢

楼主:
摩托罗拉cps里有克隆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摩托罗拉cps里有克隆功能

此软件能共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软件能共享一下吗?

我都不知道你什么型号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不知道你什么型号机器

摩托罗拉T5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