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罗技M220鼠标接收器显微镜观察

楼主(2023-03-23):
罗技M220鼠标的接收器坏了,电脑识别为“Unknown drivers”。
死马当活马医,打开看看会不会有虚焊,观察了一圈,没发现什么问题,白折腾了。
收起来,留着拆微动吧。

把卡扣位置翘起来一点,然后就可以拔出后面的黑盖子了

触点一面

背面芯片

显微镜下放大(最小倍数了,有点放大过头了)

USB触点位置没有断裂

电容

芯片位置的焊点

网友A:
这叫没发现问题? 晶振的天灵盖都没了,里面晶体都坏了,这要是能识别就怪了

网友:
花十几元去淘个接收器吧

优联:

Logitech Unifying Software

  • Software Version: 2.50.25
  • Last Update: 2010-03-30
  • OS: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Vista, Windows XP (or older), Windows 10
  • File Size: 4 MB

https://download01.logi.com/web/ ... ing/unifying250.exe

  • Software Version: 2.52.33
  • Last Update: 2022-04-08
  • OS: Windows 10, Windows 11
  • File Size: 4 MB

https://download01.logi.com/web/ ... ing/unifying252.exe

非优联:

Logitech Connection Utility
  • Software Version: 2.30.9
  • Last Update: 2018-06-05
  • OS: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10
  • File Size: 1 MB

https://download01.logi.com/web/ ... 2.30.9_Logitech.exe

网友:
罗技有些型号可以重新对码,但是有的又对不上

网友:
买个接收器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叫没发现问题? 晶振的天灵盖都没了,里面晶体都坏了,这要是能识别就怪了 ...

是那个四脚长方形的吗,我看也像有源晶振,不过一个鼠标接收器会这么舍得用料吗

网友:
显微镜放大倍数太高了,看的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四脚长方形的吗,我看也像有源晶振,不过一个鼠标接收器会这么舍得用料吗 ...

罗技的怎么会不舍得?

网友:
有一个   逻辑的    接收器  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买个接收器,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C:
无线鼠标不好配接收器,蓝牙的简单

网友:
配接收器不便宜

网友:
感觉是三模的使用方便,特别是在本本使用。

网友:
貌似单买接收器价格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鼠标不好配接收器,蓝牙的简单

罗技的好配。就是价格不好说。

网友:
细点心应该能修

网友:
楼主的显微镜不错

网友D:
罗技,如果是优联的,属于通用配件,只要是优联,都是可以配对的
如果不是优联,那要专用的型号,然后用它的软件,依旧可以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没发现问题? 晶振的天灵盖都没了,里面晶体都坏了,这要是能识别就怪了 ...

其他的拆出来也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罗技,如果是优联的,属于通用配件,只要是优联,都是可以配对的
如果不是优联,那要专用的型号,然后用它 ...

不是优联的,用优联的配对软件识别不了这个鼠标,手头有优联的键鼠,懒得买专用适配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