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86E也谈改锂电

楼主(2023-03-23):
VC86E精度不错,烧了一块没有维修价值了,又入手一只,看了很多改锂电的帖子,多少要动烙铁。仔细分析了一下电路和IC手册,发现低电压报警值是LBAT9脚低于1.2V,查了一下双二极管BAV99W在几个mA时的压降大约是0.7V,这么一算电池低压报警值大约是5.2V.实测5.0V报警不开机,5.3V左右(一节18650串一节5号电池5.27V)正常工作。所以串两节锂电不需要改动任何电路。

咸鱼上买了一批行车记录仪用的350mA软包电池,两个串联装进9V电池的盒子里,焊上正负极接上万用表工作一切正常。
另外这个万用表其实不需要增加电源开关,查芯片手册

万用表自动关机进入睡觉状态最多也就消耗5uA,电源入口是一颗HT7130-33低功耗三端稳压芯片,空载电流5uA,合计睡眠状态10~20uA,350mA的电池可以睡上2年半。

看来厂家不设电源键是有道理的。

网友:
86E有啥好的,烧了一块又买一块。。。。。

网友A:
首先,厂家有电源键,就是拨盘的OFF档,是有的。
其次,你都是看数据参数,实际数值会比较高。而且不同版本的待机电流,休眠电流都不一样。
再者,你两块电池加一起就那么点容量,本身就是咸鱼货,能睡多久事实说话比较好。不要用算法误导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厂家有电源键,就是拨盘的OFF档,是有的。
其次,你都是看数据参数,实际数值会比较高。而且不同版本 ...

您说得对,不过IC标的max参数一般不会超,毕竟是量产的东西。我看的只是富晶的典型图,vc86e貌似还有几个芯片,回头我去测个休眠电流核实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不过IC标的max参数一般不会超,毕竟是量产的东西。我看的只是富晶的典型图,vc86e貌似还有几个 ...

论坛有人发过帖子,休眠电流还是不小的。
你的86是哪个版本的 ?是不是有两个红外对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人发过帖子,休眠电流还是不小的。
你的86是哪个版本的 ?是不是有两个红外对管的呢? ...

应该是最老的版本吧,只有一个裸红外头。

楼主:
实时测试中,工作电流3.1mA

楼主:
睡觉电流12uA,落在先前预估范围之内,没毛病

楼主:
把完整视频贴出来,倒计时14分钟,捕捉了整个切换过程
胜利VC86E休眠电流实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完整视频贴出来,倒计时14分钟,捕捉了整个切换过程
胜利VC86E休眠电流实测

你这个可以的。
我记得论坛里有测着待机好几个毫安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可以的。
我记得论坛里有测着待机好几个毫安的 。

您有很大的可能是记错了。

网友B(2024-07-02):
羡慕了,我这个15年的休眠电流竟然有180UA

楼主(2024-12-22):
引用 网友B:
羡慕了,我这个15年的休眠电流竟然有180UA

87VC好啊,直流精度+/-(0.0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羡慕了,我这个15年的休眠电流竟然有180UA

改锂电吧,我自己目前用的那个升压板空载电流才78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