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6000瓦的即热热水器

楼主(2023-03-23):
这是一个6000瓦的热得快?

网友:
接地做好,漏保可靠,加上防电墙。也很好用。如果是ppr管可以不用防电墙。

网友:
本来就是一个大号热得快,你以为呢?

话说6KW的天冷了洗澡不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这种应该是水电分离的,不是热得快,安全性比热得快好太多了,接地和漏保装好就可以安全使用了。

网友:
水电分离的,安全性更高

网友:
这么大瓦数,得用30安插座。

网友:
个人表示不敢使用

网友:
有一个,用了2年,目前是有时候能热,有时候冷,估计是里面都是水垢的问题

网友:
6千瓦,电表承受得住吗?

网友:
有一种加热方式和电磁炉一样的,那种最安全

网友:
这东西很可怕,一会儿电线软得和面条似的。

网友:
6000瓦,对供电要求不低啊。

网友:
这个里面的做工貌似比我买的电热龙头做工好。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接线应该不会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接线应该不会细

原机带的估计是4平方的,大概半米多长

网友B:
有种玻璃加热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玻璃加热管的

玻璃管好像是电镀加热膜

网友:
不是个人用户的!6000W?

网友:
好像有规定说电流超过多少A就不准用插头插座了。

网友:
通过采集水流量结合进水温度用比较智能的算法用可控硅控制加热管的工作电流把出水温度控制在设定值附近。就挺好,软件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