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伟仕多媒体音响坏了

楼主(2023-03-23):
       音响之前一直在听,后面听到就叭叭的声音,打开一看好像有一个电容鼓包了,这个25V2200微法,手上只有25V1000微法能用两个并联使用吗,后面已经并联进去了,又可以愉快听歌了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咱的电路板一点儿也不养眼

网友:
两个25V1000微法并联替换25V2200微法,绝对没问题,就是体积大了不好放,还有感觉变压器有点小了。

网友A:
你用一个也可以,把另外一个换成一样的

网友:
3p2030,好熟悉

网友B:
最好把两个电容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两个电容一起换了

其它都好好的把,手头没有合适电容,先将就用下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方法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一个也可以,把另外一个换成一样的

这么多2030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