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tigo颗粒的闪存制程怎么查询?

楼主(2023-03-23):
如图,这个颗粒的闪存制程怎么查。有哪个网站可以查的。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查它有什么意义

网友:
自封片,不用期待

网友:
自封黑片,颗粒品牌随机TLC,无固定查询途经,最笨的办法拆下颗粒上安国,识别id就知道品牌型号了。或则你有这个主控的量产工具直接上工具识别id也可以查询

网友:
金泰克自打标颗粒,网上好像没有什么途径可以查的,唯一的就是从开卡工具中查看颗粒ID,然后根据ID查,方法参照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334-1-1.html

网友(2023-07-02):
这个怕是只有tigo自己知道了,他们自己封的,看颗粒用对应芯片的flash_id查看,然后flashmaster查询

网友:
没有什么规律,这种颗粒最好少碰

网友:
扫一下SSD的MP工具也能看到FLASH ID和型号!

网友(2023-10-14):
自封的不好查。

网友:
你把颗粒拆下来,上点焊油,用热风枪吹,看看能不能用刀扣掉颗粒上面的那层皮,有的商家就是自己在原来颗粒上贴了一层皮。

网友:
盖字片,没法查。想省心就买一线品牌的

网友:
查不了,人家都不公布数据的你怎么查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最简单直接的,拆掉上清空器,可看型号和颗粒ID

网友(2024-04-19):
终于看到一个我会的题
http://vlo.name:3000/ssdtool/
在这个网站下载Maxiotek的flash id识别工具,非常好用,运行之后选择硬盘盘符就行。看起来你的是sata盘,下载这个

网友:
厉害啊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