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办法人不经过,但是让人体感应灯亮起来么?

楼主(2023-03-23):
想让人体感应灯每隔2分钟亮一下,
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网友A:
找一个室内遥控机器人,比如最简单的科沃斯移动空气净化器。放杯开水在机器顶上,然后让机器人从人体感应灯前面经过,灯就亮了。

网友:
智能定时插座自动循环通断电冰箱知音控制器开关节能保护冰柜插座

最低时长是5分钟,看看

网友: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室内遥控机器人,比如最简单的科沃斯移动空气净化器。放杯开水在机器顶上,然后让机器人从人体感应灯 ...

无线方式不行么?这个要机器人,还要热水,不方便

网友B:
这个需求有点那个……这是要唱空城计吗?

网友C:
你得说明下是你所有权的灯还是别人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自己灯就简单了,改电路上个定时插座,设定每隔几分钟亮多久就行了

网友:
4楼最简单,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说明下是你所有权的灯还是别人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自己灯就简单了,改电路上个定时插座,设定每隔几分 ...

要求设置后间隔亮灯,取消设置,又恢复正常使用,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设置后间隔亮灯,取消设置,又恢复正常使用,怎么改?

这个简直不要太好改,直接上一个单片机啥问题都能解决了。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人  肯定是技术比较差的了   劝你别折腾了

网友:
555电路可以捣鼓一下,貌似定时器是分单位计时,开启2秒,关闭2分钟。这个秒动作可能不好弄。

网友:
比较诡异的想法…

网友:
是用在医院地下室走廊吗

楼主(2023-04-25):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求有点那个……这是要唱空城计吗?

差不多有这个意思,不过要发射红外线还是有些难啊:(

网友D:
循环通断延时模块,某宝有售,价格美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循环通断延时模块,某宝有售,价格美丽

有可编程的方案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编程的方案么

直接买个wifi智能开关模块控制灯

网友:
定时器设置下不行吗,便宜又方便,或者WiFi远程控制

网友:
想偷懒,要让黑夜里灯光常亮,把红外开关或声控开关换成普通开关不就成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