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虚拟内存改成6G 4根黑武士插满 ……

楼主(2023-03-23):
  5年多没重装系统  全开 内存占用比较高  ,虚拟内存  用不了默认的那么大  还挤占C空间 ……

  黑武士内存做工还是漂亮  4根黑武士插满  ……

  韩国原产的  竟然金手指出现黑点  没有拔插几次 ,国产的两根很好 ……

网友A:
很久前就布设置虚拟内存(影响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前就布设置虚拟内存(影响固态)

有人说 有的软件必须有缓存吗 ?

固态无所谓  东芝Q 最好T颗粒   MLC  坏的可能不大 ……

网友B:
16G内存的来问问,虚拟内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G内存的来问问,虚拟内存是啥?

  百度   C 盘  够大就不用折腾  ……

网友C:
黑武士不错!大部分加到1.5V能跑2133,只要主板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 有的软件必须有缓存吗 ?

固态无所谓  东芝Q 最好T颗粒   MLC  坏的可能不大 …… ...

内存够的应该不需要,没有听说那个软件必须虚拟内存

网友:
以前内存小弄过虚拟内存

网友:
我重装好系统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虚拟内存

网友:
现在内存便宜,插满

网友:
插满就再也没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武士不错!大部分加到1.5V能跑2133,只要主板支持!

已经是老工作站  图个稳定  不折腾 联想机子还是可以 就死机一次  ThinkStation E3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G内存的来问问,虚拟内存是啥?

2014年  就是四根黑武士插满  ……

晃晃悠悠十年了 ……

网友:
现在使用大内存和固态硬盘,对虚拟内存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4年  就是四根黑武士插满  ……

晃晃悠悠十年了 ……

我也好多年了,现在完全没有升级主机的动力,日常啥的完全够,一般游戏也够,还有xbox,没升级的理由了

网友:
ddr4出了以后三星就没出过零售内存了

网友D:
这内存楼主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内存楼主多少钱买的啊

2014年买的  那时候最便宜  记得那段时间超级便宜  就弄了6 条   台式机四条 韩国产的那两条 编号好像是1149    笔记本两条  ……

后来 猛涨   ……

网友:
虚拟内存没啥用了现在

网友:
硬件进步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