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值得入吗?——4块多的32G U盘值简单测试并拆解

楼主(2023-03-23):
用了签到红包后只花了四块多,虽然不多,其实购买还是有点担心会买到扩容盘。

系统显示确实是32G.

只有1G,翻车了?其实只是chipgenius版本有点低,无法侦测出主控型号和闪存的真实容量。

换另一个检测软件,还是无法侦测出主控型号和闪存的真实容量。

将闪存ID:89D3AC32C204 用flashmaster查询到的闪存信息,似乎是128G的QLC?

完整性测试可以顺利通过,确定不是扩容盘。

下载最新版安国量产程序,检测到的信息;低于这个版本的量产程序连闪存型号都识别不到。

量产工具也识别闪存是128G,

不知是不是版本低的缘故,即使“高级设定”中“Sync Mode” 设定为OFF,不管是低格还是高格还是始终无法成功,依然提示“DDR Mode Abnormal”。

读取到的坏块数。

简洁得包装。

带一个挂绳

锌合金外壳

很容易就抽出了内芯

主控板

主控是安国AN6989SNIS-TA,只有24pin,应该只能支持1ce。

黑片闪存。

bga封装。

2023.3.24更新:

又跑了一遍H2testw,依然没有报错。为了验证闪存的品质,这次打算搁置几天再测试一下。

2023.3.28更新

过去好几天了,再次跑了一遍H2testw,幸运的是依然没有报错。

网友A:
性价比超高,我看行

网友B:
瑕疵的降容盘吧,随手转存个资料啥的可以,大用处没有,还不如搞点老的MLC颗粒的自己做一个,毕竟只有32G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超高,我看行

关键是无法量产,不低格一遍用着不放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瑕疵的降容盘吧,随手转存个资料啥的可以,大用处没有,还不如搞点老的MLC颗粒的自己做一个,毕竟只有32G而 ...

其实我只想用这个U盘的外壳,搭配之前买的小猪U盘内芯使用,价格当然越便宜越好。

网友C:
坏块太多量产到32G的?

网友D:
数据应该比这个盘值钱,敢用吗?

网友:
128G降容到32G 质量可想而知

网友E:
换别的主控上应该能开卡

网友F:
看速度不太行,数据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块太多量产到32G的?

不清楚呀,量产工具更早的版本连闪存都识别不出来,只有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可以识别出闪存,但可能还是版本太低,不管是低格还是高格都无法成功,可是又找不到更新版本的工具。

网友G:
读写速度不错啊,量产工具可以再等等,将来也许就有合适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应该比这个盘值钱,敢用吗?

这种U盘哪里敢存重要的东西

网友H:
这种U盘还是算了吧,虽然能用是能用,但是很容易暴毙或者数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速度不太行,数据无价

QLC,usb2.0,安国主控,有这个速度而且比较平稳不是大波浪还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读写速度不错啊,量产工具可以再等等,将来也许就有合适的版本了。

可惜找不到更新的版本,不量产下心里总觉得少点啥。

网友I:
竟然不是黑胶体,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别的主控上应该能开卡

可惜手头没有合适的主控板,否则一定换上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U盘还是算了吧,虽然能用是能用,但是很容易暴毙或者数据错误

买之前都已经做好了扩容盘的心理准备,这实际情况比预计好不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竟然不是黑胶体,差评!!!

黑胶体就不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