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还没用过机械键盘,打算买一款,大神们推荐一下呗。

楼主(2023-03-23):
还没用过机械键盘,打算买一款,大神们推荐一下呗。

价格400元以下。
目前只能看网页介绍,不能实际体验。
中意以下几款,
京造JZ990,RK98,雷神kz5096,VGN V98pro。
关于三模无线版和有线版,有必要上无线版吗?

这几款键盘各自的特点。

网友:
我也刚刚用机械键盘,27元的切割开的K845红轴。修好后还是可以的,其它的楼下推荐

网友:
预算完全可以去实体店买,敲敲感受一下

网友:
可以京东下单体验一下,7天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货,满意就收货确认即可。

网友:
无爱帮顶,因为要我选地话我会选个X架构的...

网友:
不推荐机械键盘,清理麻烦不说还容易出问题,我之前买过一个青轴的,用不到两年有三个键子不灵,换完键子清理了卫生就用塑料袋套好放置能有半年多没用,拿出来再用整个键盘能有一半都半失灵要使劲按或砸几下才触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个例

网友:
资源再生站要的飞利浦机械键盘用着还行

网友:
49大洋 铁血牛。值得拥有,全新的哦

网友:
在咸鱼上买樱桃,雷蛇,罗技的打牌二手机械键盘玩玩啊

网友:
我也没买过机械键盘,我都是废品站收的罗技G610 IKBC C210 樱桃8.0,根据我现有的几把键盘来看,选工模标准配列啊,你这键帽组合很难受,后期换键帽都不好搭配,三模键盘没咋玩过,感觉用不上,笔记本经常背出去的话再背个机械键盘会很重,台式机就无所谓有线无线了

网友:
27块的切割键盘不香吗

网友:
看你发帖的意思,不像是不懂机械键盘如果是真没用过,这节骨眼上也没必要花300

网友:
如果不介意二手的话,去撸个二手的,尤其洋垃圾超级便宜。拆了清洗,再买套新的键帽,樱桃的红轴是退烧轴,酷冷我觉得挺好。

网友:
大牌薄膜的,也可以用好些年

网友:
死看不上98配列,87/84/71感觉都不错
没经验的话,不建议买二手或者洋垃圾,坑太多,这玩意儿比鼠标复杂多了,预算到了直接上新的
现在看好RK的R87S ,两百多,好使的很

网友:
推荐高斯gs3087t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最近很火的切割键盘

网友:
机械键盘要注意防水,我因为把水洒到键盘上坏了四吧键盘了

网友:
手感这东西就像鞋子一样,必须亲自试了才知道,要不就去实体店体验一下,要不就只有全买回来7天无理由了,只是有点不太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