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压敏电阻也和电容一样分品质,拆出大量先测试腿脚。。

楼主(2023-03-23):
今天和一个干了很长时间家电维修的人聊天,他说压敏电阻也是和保险丝一样经常坏的配件,有些山寨机器根本没有压敏电阻,有些国产的有但不好,进口机器上的松下什么的不错。他说电子城买的很多标的很高的压敏电阻结果换上没多久就坏,但是进口机器上的那么多年怎么也不坏。。。

我突然想起自己拆出很多压敏电阻,先用强磁测试一下腿脚吧。。

结果发现,,日本品牌进口打印机板子上拆出的松下 日化等等的压敏电阻均为铜脚,而国产电源板还有大部分电源上拆出的均为铁脚。。意外的是成都TIEDA铁达牌的居然是铜脚的。。

没有仪器测试耐压和电流等数据,余下的大家自己去想吧。。。

网友:
可有可无的所以鱼目混珠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镇上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

网友:
压敏电阻坏是被击穿,与铜脚钢脚没关系,只不过质量差的引脚肯定不会用铜。好像进口的用铜脚很常见,连瓷片电容都有铜脚。

网友:
铁脚外层也是镀镍只是导电性能没铜脚好,用在中低端电源上也绰绰有余,当然了好电源还是配进口元件合适

网友A:
感觉铜脚、铁脚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铜脚、铁脚不影响使用吧!

不影响,但是成本高不少呢

网友:
现在品牌电源原配压敏电阻一般是铜插脚,质量好一些,网上买的配件压敏电阻,基本上铁镀镍插脚,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磁铁吸一坨,才知道都是铁家伙

网友:
国产的几乎都是铁脚的!只有风华的是铜脚。你说的成都的还没遇见。好像汕头出的也是铜脚!铁脚也是近几年出的。早几年亚敏都是铜脚现在降低成本给改铁的了。就台湾兴勤也是铁!

网友:
这么短的脚,只要不是太差的材质应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关键还是电阻芯的材料耐压是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