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闪存颗粒的一个block有多大

楼主(2023-03-23):
有一个格式化完实际容量有230多g的u盘(已测试不是扩容盘),用了俩西数128g的bics5、tlc颗粒,原装没量产之前,量产工具显示有968个坏block,然后选了全盘扫描+ecc 0量产,量产完后显示有坏block7719个,容量剩33g。
网上查到的资料都说固态的一个page有4KB,一个block有256个page,那这么算起来七千个坏block怎么都到不了200g啊。
请问现在的颗粒一个page到底有多大?一个block里面有多少page?坏block对容量是怎么影响的?

网友A:
主流颗粒早都不是4K页了,一般来说2005-2010年之间的制程会用4K的页大小,为了提高容量目前在产的大容量消费级都是16K页。
BiCS5 64GB/die是16K页、1344页/块、3324块/die;得到21MB/块。实际容量是69804MB,因为出厂有坏块,后期使用也会出现新的坏块,现在的颗粒会预留大量的备用块,因此实际容量都会显著大于规定的容量。
不同厂商、不同制程也会不同,例如镁光B17是16K页、2304页/块、2016块/die;36MB/块,71424MB/d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颗粒早都不是4K页了,一般来说2005-2010年之间的制程会用4K的页大小,为了提高容量目前在产的大容量消 ...

原来如此,学习了,谢谢~

网友:
原来一个坏块要这么多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颗粒早都不是4K页了,一般来说2005-2010年之间的制程会用4K的页大小,为了提高容量目前在产的大容量消 ...

再请教个问题,一般有头有脸的牌子的黑片在ecc0的时候会有大致会有多少个坏block?我这算下来,256g的盘里,坏block有160g,1bit都不出错的block竟然连一半都不到。
是我的操作方法有问题?还是黑片就是这水平?原厂正品全新片大致是怎么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