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6路由mesh组网显示速率

楼主(2023-03-23):
我家之前一直用一个华为hn8145X6光猫,自带WIFI6,所以就没有使用路由器,手机显示连接速率2401M,因为一个设备主卧覆盖还是不好,所以在主卧里面安装了一个华为k662c,组有线mesh,手机到主卧连接的是662c,连接速率变成了1200M,前几天发现客厅的8145X6连接速率也变成了1200M,今天再看又是2401了

楼主:
拔了网线,自动转无线mesh组网,连接速率反而是2401M,我的理解应该是有线组mesh应该是满血WIFI6,无线组mesh半血WIFI6,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有线mesh网速,跑满带宽

网友A:
要知道Mesh无线回程需要占用至少1T1R天线收发,你这个是单5G,2T 2R,无线回程会占用1T1R所以是一半速率,AX1800是600,AX3000是1200、如果是AX5400这种是5G1 5G2 有两组5G,2T2R+2T2R,无线回程占用一半就是2400、如果你用有线回程则 无线传输不减半,自动变回2T2R模式,你这种情况是主mesh识别出错了 网线连接不稳定 有线跟无线来回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Mesh无线回程需要占用至少1T1R天线收发,你这个是单5G,2T 2R,无线回程会占用1T1R所以是一半速率,A ...

测试过几次了,插网线1200M,拔网线2401M,早两天客厅光猫也是显示1200M,光猫总不会网线问题吧

网友B:
这速度看起来也不快吧?

网友C:
家里2台AX86 稳迪一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速度看起来也不快吧?

300M宽带,足够了啊

网友:
别怀疑,就是菊花的固件脑残了。见怪不怪了。人家现在直接上卫星的

网友D:
看实际下载速度吧,连接速率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实际下载速度吧,连接速率可以忽略

这倒是不影响我500M的网速,好处还是有,知道自己连接的是哪个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2台AX86 稳迪一逼

一千多一个的路由就不要降维打击了,我光猫路由加起来不到300,同样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千多一个的路由就不要降维打击了,我光猫路由加起来不到300,同样稳

够用就好。

网友E:
手机显示的连接速率是动态的吧?空闲时,我记得手机显示的连接速率并不是显示满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显示的连接速率是动态的吧?空闲时,我记得手机显示的连接速率并不是显示满速 ...

华为的离路由越近显示越高,vivo的只显示满速

网友F:
最近也想把网络由光猫拨号再由AP去发射不知道这样稳不稳

网友G:
用有线回程,并且AP模式组网,只要你的光猫别太垃圾(现在一般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有线回程,并且AP模式组网,只要你的光猫别太垃圾(现在一般不会)

现在是有线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想把网络由光猫拨号再由AP去发射不知道这样稳不稳

这就要看你的光猫了,太差了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要看你的光猫了,太差了不行

本来想换华为MA5675那款但是现在电信进不去超级密码,一直拖就没去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