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个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3-03-23):
欧插21针RGBS接口,需要加三个75欧的电阻和一个180欧的电阻,我用的5V是2.4A的,请问需要买什么规格的电阻,也就是几W的电阻,不知道怎么换算。谢谢!

网友A:
这是信号匹配的电阻,随便装一个即可。

跟你用5A还是500A的电源毫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信号匹配的电阻,随便装一个即可。

跟你用5A还是500A的电源毫无关系。

谢谢,但淘宝上卖电阻的却是有是分瓦数的

网友:
基本同意2楼大师的说法。75Ω的是阻抗匹配电阻,并非后级需要多大的电流,1/4W~1/2W足够了,甚至1/8W也未尚不可,看具体空间条件吧。但5V电源接的100Ω电阻需考虑负载的大小,它可能还兼作保险电阻的作用,过大过小都不太好。

网友:
随便什么电阻都可以,没有功率的要求

网友:
这是信号通道没功率要求。

网友:
信号传输可以无视功率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楼主:
电阻功率公式
P=UI=U²/R=I²R
其中P是功率,U是通过电阻的电压,I是通过电阻的电流,R是电阻的阻值
如果按这个公式算,P=UI=5*2.4=12W,好像12W的电阻好大一颗
幸好信号传输无视功率